[改装] 这个夹子如何换颜色

楼主(2023-12-30):
想把这个夹子换成绿色,
我能想到的目前有三个方案
第一,就是自喷漆然后光油
第二,就是绿色热缩管
第三,就是绿色电工胶布

倾向第一种,我知道自喷漆容易掉色,比如粘点酒精就弄一手,而且越整越花,所以加光油,但就是不知道加了光油后能不能碰酒精类

其它方案暂时不知道,有大虾些还有办法吗?出个招啊,,,,

网友A:
用记号笔在上面写个“绿”字

网友B:
如果塑料壳可以拆卸的话不知道用绿色绝缘材料做3d打印一个是否可行,

网友C:
我也感觉第一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记号笔在上面写个“绿”字

牛逼,这回答我给100分

网友D:
建议热缩管
看你这个夹子的外皮应该是类似橡胶的材质,喷漆之后随着橡胶的老化收缩,漆膜会龟裂,到时候超级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塑料壳可以拆卸的话不知道用绿色绝缘材料做3d打印一个是否可行,

可以拆,打印的是硬的影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热缩管
看你这个夹子的外皮应该是类似橡胶的材质,喷漆之后随着橡胶的老化收缩,漆膜会龟裂,到时候超 ...

就是普通的软塑料吧,应该是pvc类的,这个材料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第一种方法比较好。

第一种比较美观,我主要是不知道光油上了后,以后用的时候,比如,酸啦,酒精啦,等溶剂类,当然我指的不是用这些东西认为去擦它,

网友E:
突发奇想,浸润到地坪漆里,然后取出晾干,不知道附着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发奇想,浸润到地坪漆里,然后取出晾干,不知道附着力怎么样

就是啊,都没试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
丧心病狂,这个你也要去绿它?

网友F:
用靠谱的胶水把热缩管粘在表面,电工胶布不行,很容易掉,喷漆还是算了吧,没几天就磨花了,更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靠谱的胶水把热缩管粘在表面,电工胶布不行,很容易掉,喷漆还是算了吧,没几天就磨花了,更难看 ...

有一种带胶的热缩管不是更方便,当然你这个比较节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种带胶的热缩管不是更方便,当然你这个比较节约

come on baby,等你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me on baby,等你好消息

不要慌不要慌!慢慢来啊

网友G:
绿色,有什么特殊属性加成?
黑色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用绿色喷塑粉,把夹子加热后把塑粉撒上去,然后再加热,再撒,直到厚度满意,电镀挂具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我选择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绿色,有什么特殊属性加成?
黑色不是挺好的么。

两个都需要,有别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