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两个屏线接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变成薄膜排线要加个芯片转换?

楼主(2023-12-30):
如图,CN15和CN14这两个屏线接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从普通的屏线接口CN15变成CN14接口薄膜排线要加个芯片转换呢?是排线连接的屏的类型不是LVDS屏么?

网友A:
cn15和cn14是一样的,也没有经过芯片,你看错位置了,cn14是没有焊接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5和cn14是一样的,也没有经过芯片,你看错位置了,cn14是没有焊接那个

啊,我确实看错了,图一的电路图两个接口只是形式不一样,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我其实是想问图二CN15和经过芯片MST6M30QS转换后的薄膜排线接口CN19的区别。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这个芯片好像是60HZ转换为120HZ的频率转换芯片,好像是用于3D 液晶屏?

楼主:
自己加装了插针的LVDS座子,这趟可以用普通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