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微波炉电容

楼主(2023-12-30):
微波炉电容坏了短路。

网友:
油浸电容,耐高压

网友:
获得任务道具:铝箔

网友:
高压油浸电容

网友:
高压油浸电容一个,油不少。

网友:
拆机不完整,这里面的电阻没拆出来处刑一下。。

看看是不是十兆欧。。

网友:
我家的微波炉用了二十多年了,换过灯泡,炉门联运的开关,继电器,蜂鸣器,磁控管座。媳妇说有我在,电器都没机会换。

网友:
看不到哪里短路了。

网友:
恭喜楼主,拆得半盎花生油,今晚来个油爆肚尖。

网友:
那么多油?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电容还没拆过。
里面电容器纸比较厚?没拆出泄放电阻啥样子?

网友A:
晚了,多氯联苯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上有人提,这油是不是有毒?

网友:
油可以散热呢

网友:
拆的不彻底

没看到短路点

网友:
还有可能是泄放电阻短路了!

网友:
容量减少,失效还常见,短路的很少,你竟然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了,多氯联苯了解一下

明白人呀,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