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了两台净水机给大家参考,全部某宝买的配件所以成本比较高

楼主(2023-12-30):
装了两台净水机给大家参考,全部某宝买的配件所以成本比较高,机箱,水泵,ro膜占机器一半成本。机器的不锈钢机箱选的最矮的,水盆下只有41cm的空间,这款不到40cm。装了一台600和一台400的直饮。净水机就是采购和组装的时间,没什么难度。三角洲的泵,南洋的电磁阀,时代沃顿的膜,三联滤瓶,世通的膜壳现在都快白菜价了,电脑板选的带tds,冠宇达电源手里有神马配件就用什么,不够的再采购,管线后期有调整位置,更省配件很简单,这款方案我觉得比较成熟后期只需要更换滤芯就可以了。

楼主:
机箱问题,机箱面板和插板口在一侧非常不方便,膜壳固定孔位置和压力表有冲突需要重新开孔,机壳固定螺丝需要重新配不锈钢的。

网友:
我看上了这个不锈钢架子,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你这换末级活性炭的工程量有点大吧.

网友:
感觉价格和成品比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前三级一体水路不错。后面两级不好换芯吧。

网友A:
机箱的的边缘没有折边,很容易划伤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的的边缘没有折边,很容易划伤手。

帮忙看看换下的最后一级碳怎么有这些像铁锈的东西

网友B:
感觉你那个T33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那个T33不好拆

综合考虑这样布置比较好,拆的话我觉得没难度,第一级两个月就要换,二三级半年换,两年五级都换,要求高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的的边缘没有折边,很容易划伤手。

边角没有问题,商家有打磨过。

网友:
我装自家的净水器时,担心管道卫生,有重金属胶水残留,为了将水龙头金属粉末,管道滤瓶的灰尘和细菌等清除,全部都浸泡了过氧化碳酸钠或者二氧化氯的凉白开消毒,滤瓶冲洗一个小时以上。
如果是别人装机,根本没有清洁干净就封闭了。

网友:
做好多少米?家里的史密斯亮红灯不出水了

网友:
所以要多少米

网友:
看起来确实麻烦了点,我选择小米低配版得了

网友:
全部配下来花了多少钱?

网友:
7年前买的成品1200多,水质不好,一年多就不怎么出水了。

网友:
不锈钢架子多少米?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用硬插接头。

楼主(2025-02-28):
统一回复成本九百多,不锈钢架子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