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 固态U盘 群联ps3111主控 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3-12-30):
固态U盘 USB-A口的

群联ps3111主控  只能认盘 无法格式化  短接后可以识别20M的空间

PS3111 SSD MP Tool Pro Plus v2.2.70里也没有适合FLSAH id  983e980376e4颗粒信息的固件   无法重新开卡

大神们帮忙看看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多试几个工具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几个工具开卡试试

根本找不到符合颗粒ID的固件

楼主:
哇塞,真有,谢谢大神!我去下载一个开卡!!!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真有,谢谢大神!我去下载一个开卡!!!
万分感谢

最新版本都有

楼主:
请教一下  为什么500G的容量  开出来只剩下447G了呀   同型号都是466G

而且设置里  容量选自动  就是过不了

只有选择512G才行   但是开卡几次都是447G(第一次开卡是476G  后面手贱又开了一次  直接变447G了)

楼主:
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为什么500G的容量  开出来只剩下447G了呀   同型号都是466G

而且设置里  容量选自动  就是过 ...

设置...................

网友:
哥软件能分享一下吗,81190879@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为什么500G的容量  开出来只剩下447G了呀   同型号都是466G

而且设置里  容量选自动  就是过 ...

颗粒质量问题,像这种出过问题的就要求稳定能用了,别再要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质量问题,像这种出过问题的就要求稳定能用了,别再要求太多。

好的,那容量就不纠结了

刚才软件SLC Buffer设置稍微成自动   设置温度45

这次跑出来的速度比前两次好太多了
前两次巅峰330+速度跑大概10G  之后就掉到90  然后在90~30MB/s之间鬼畜
这次刷完巅峰350+跑完10G后 之后就掉到100 然后在104~65mb/s之间鬼畜

感觉真的很玄学啊
下面是缓存用完后最高104  最低65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为什么500G的容量  开出来只剩下447G了呀   同型号都是466G

而且设置里  容量选自动  就是过 ...

跑RDT看看坏块,再开就知道了,应该是体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RDT看看坏块,再开就知道了,应该是体质不行

开好卡的时候有显示坏块114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却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好卡的时候有显示坏块114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却看不出来

都写着not do rdt testing,你没做RDT自然没有信息,要的是右边的坏块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写着not do rdt testing,你没做RDT自然没有信息,要的是右边的坏块信息

那怎么办  现在是校验全盘也能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  现在是校验全盘也能过

能过还管他那么多,用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过还管他那么多,用着呗

哈哈   好的好的  SSD能救回来已经很满意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