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TS-MC025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3-12-30):
今天拆一个品胜TS-MC025充电器,用料还行,充电管理单片机MC81F4204芯片,开关电源芯片打磨看不来了,充电效果不错,不是傻充

网友A:
居然用了12个零欧姆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了12个零欧姆电阻

不对,是14个   已经到j14了。哈哈哈

网友B:
我看到J15了

网友C:
这个品胜的做工看上去非常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是14个   已经到j14了。哈哈哈

真细致啊,说实话我还真没数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J15了

都是细致坛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品胜的做工看上去非常不错啊

看着还不错,用着也还行!

网友:
这个品胜做工不输后期的松下

网友:
这个质量  没有进口的什么事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了12个零欧姆电阻

可能电阻还是比用双面覆铜板便宜

网友:
有一个和这引外观一样的品胜充电器TS-MC006,,好多年前不变灯的傻充。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应该还是不是自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电阻还是比用双面覆铜板便宜

肯定单面覆铜要省钱。0欧姆电阻相当于双面板的过孔了。单面板属于过桥吧。哈哈哈哈

网友:
还不错,只是不知道0电压的电池会不会拒充

网友:
很像抄松下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用着也还行!

网友:
只能冲1.2的啊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