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VT变速箱检测,cvtz50 app的介绍及为什么不能市区跑

楼主(2023-12-30):
老车是09款雷诺科雷傲4驱,三大件和奇骏一样,2.5的发动机,cvt变速箱。

使用蓝牙OBD盒子对车进行检测,一般的app是没有cvt变速箱检测功能的。以前查过有个cvtz50的app。但是由于是在play商店需要付费,于是下载了demo版,可以检测到变速箱油温。对于冬季热车和形势都很有用处。发动机水温会比变速箱油温高几十度。发动机工况ok了,但是变速箱温度没上来。这就是使用日系CVT变速箱车的烦恼。东北地区不建议购买cvt变速箱的车。
心里痒痒,终于今天早上搞定了付款方法。直接34港币购入。看了一些视频和文字,研究了一下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该app主要功能有:读取清除发动机和变速箱故障码,读取充值cvt油劣化计数器,调整发动机制动,cvt数据监控,怠速学习(换电瓶或者清洗节气门之后需要做)等。蓝牙盒子,能达到专业检测仪的水平很不错了。但是需要搭配ELM327的蓝牙盒子使用。

如图所示,普通的数据我就不说了,说说特殊的。可以显示四驱前后动力分配值,马力,扭矩,加速值,cvt油温,液力变矩器器锁止电流,扭矩比,虚拟档位,步进电机位置,电脑目标此地带轮的液压值和实际液压值(这两个数字如果不一致说明变速箱改修了),cvt油劣化值等等。

又从某论坛上查到如何自己检测变速箱有没有问题。检查方法放在下面
1.完成热车后P档驻车怠速,开头灯不开空调,手煞拉好,上好轮档。
2.上CVTz50 APP,其余功能全关闭。
3.检查怠速时,(副钢带轮目标液压)是否等同(目前钢带论液压),等同则OK否则要检修,如异常立刻终止测试。
4.平顺拉转引擎转速至怠速的2倍,如750转≫1500转,转速提高的过程中,(副钢带轮目标液压)是否几乎等同(目前钢带论液压),等同则OK否则要检修。
5.同4,平顺回油门,转速降低的过程中,(副钢带轮目标液压)是否几乎等同(目前钢带论液压),等同则OK否则要检修。
6.同4,平顺改一脚下去。
7.同5.平顺改一脚放开。
8.同6与7,反复。
帮助:
1.主液压节流阀,是调节液泵供应给阀体的液压,节流后再给主管路液压电磁阀,调节成(目前主管路液压),前者它位于液泵与主滤网的中间,内置一颗调压阀,算是最容易被液压油内杂物攻击的组件,它异常超过后者的调控范围,则整个系统即将崩溃,
2.怠速时即需供应足够的液量,拉转1倍转速时,它也要,立刻且迅速的卸除1倍以上的液量,
3.kicks的主液压节流阀,由弹簧改成电磁阀,让组件磨耗后,电脑拥有更高的补偿范围,
图说:
1)副钢带轮目标液压,此值是电脑想要的结果,
2)目前钢带论液压,此车的此值等于(3),
3)目前主管路液压,此时就是压力感应器,侦测的结果,
(繁体转换过来,有部分词语不是日常用语,需要转换一下)
为什么不能大脚油门起步呢?
TCM有限扭保护,让引擎出力处于有力,但不能轻易拿出来用。
爬陡坡时,无论是用L或S档,哪怕油门踩到几乎探底,当输出扭矩贴近1200牛米时,引擎也只拿出20∼30马力使用,除非一脚到底解放。
而车辆轻载顺顺的起步,输出扭矩就能贴近1000牛米,车辆重载顺顺起步,则必定轻易破1000牛米,这也许能解释,一些车主的疑虑:「我都顺顺开,4万就挂变速箱」,也能解释:「常起步市区车,会轻易且频繁的,让变速箱承受高扭」

注:
1.当齿比处于最小或最大的状态时,某一侧的钢带轮与钢带接触面,将处于(最小接触面),也就是说钢带钢链在怎强,也会败在最小接触面的问题。
2.而Jatco的设计,为了要拼齿比范围,习惯把最小侧用尽,CVT-8官网介绍影片,有说明到此点。
3.丰田的新RAV4等变速箱,起步时改用齿轮直驱,就是要解决1的限制。
4.液距内的Lock离合器,因车速过低而Off,所以此时液距会急剧产生热源...

所以CVT的问题是,要么高扭矩低接触面积,造成钢带磨损。要么车速过低液力变矩器没结合,造成变速箱油升温劣化。

给出的结论就是,少走市区起起停停。定期更换变速箱油。延伸出去就是别买大马力的使用cvt的日产车。

文字混乱,感谢观看。有不通之处请指出,共同进步

网友A:
我几年前也想买这个软件,但是也是搞不定付款。
这里问楼主几个问题,因为我的车也是cvt变速箱的。
第一,那个obd设备,楼主使用的是那款?有连接吗,我看某宝很多这个设备卖,就算我搜的是ELM327这个型号也有很多不同价位段,十几元到几百都有,这个要不要有什么要求的类型才能买
第二,这个软件现在是安卓版还是苹果版的?安卓版付费下载了,能否多次安装,或者能否说明一下购买和下载方式吗?
我应该是17年左右当时车辆有点问题就是没有这种软件查询,而且4s也比我还懵的说没问题,直接把变速箱问题拖了2年4万多公里才找出问题所在,搞得我现在油耗足足飙升了30%以上都不知道变速箱现在是啥情况。4s的那些数据和电脑估计他们也不清楚更不可能告诉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年前也想买这个软件,但是也是搞不定付款。
这里问楼主几个问题,因为我的车也是cvt变速箱的。
第一, ...

1.我是某宝买的konnwei kw902 绿色的壳,50多到手。某多搜kw902能搜到。好用。你可以去官网https://cvtz50.info/en/elm327/看看推荐的
2.只有安卓版。google play里面买。我是华为手机,装的gspace,进到香港区。用中行visa信用卡买的。普通借记卡我是没好使。至于怎么进港区商店。自己搜一下。
我今天装完去测了一下,可以搜到几年前变速箱出故障的故障码,是油压的问题。你通过我上面的测试方法也可以测一下。可以测变速箱油劣化值,油压情况。
你现在如果问题那么多,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先拆油底壳,换变速箱油和滤网。
我觉得这个软件能达到日产4s店里那个专用电脑的程度了。还有很多数据流分析的功能我还在学。

网友:
JATCO的CVT臭名昭著,丰田、本田虽然有些车上也用CVT但是可靠性要好得多。

网友B:
楼主的图貌似挂了,CVT的痛点在双擎ECVT上应该完全不存在了吧

网友C:
CVT变速箱按说也是成熟技术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么多问题

网友:
这就是CVT结构特点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貌似挂了,CVT的痛点在双擎ECVT上应该完全不存在了吧

丰田的ecvt好像多了一个1档。这就解决了cvt起步大扭矩但是变速箱承受不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VT变速箱按说也是成熟技术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么多问题

钢带在起步时候,与锥盘接触面积小,承受不了大扭矩,但是起步的时候还就是需要扭矩。所以走走停停特别费变速箱。
但是优点就是省油,而且相对修理简单。如果磨损了,锥盘抛光,换钢带,换改良阀体,改良油泵芯,步进电磁阀也就这几个地方的问题。
虽然cvt变速箱简单,但是专修变速箱的厂子不多。不透明,到4s店就让换新箱子几万,再制造的也得大几千。有举升机的话,自己再加个帮手,拆修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CVT的结构本质上就是一个半联动,平时全靠接触面的摩擦来传动,平顺是平顺,可因为接触面小的原因,扭矩难以做大,摩擦面和钢带都容易出问题。
所以性能车基本不可能出现CVT的变速箱结构,而且这种变速箱超过10万公里后,有很大概率出现故障,打滑是通病,只是很少人能清晰的感觉到而已。
开车暴躁一点的,绝对不要买装配CVT的车,城市里真的非常容易过热。过热其实也不影响行驶,但动力会受限,于是出现猛踩油门也提不起速度。
就寿命和性能来说,CVT里面本田好于丰田,日产最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带在起步时候,与锥盘接触面积小,承受不了大扭矩,但是起步的时候还就是需要扭矩。所以走走停停特别费 ...

看来是先天性技术问题,无法处理啊
估计像楼下说的那样,增加一个档位专门用来起步可能会好点

网友D:
JATCO的CVT就是垃圾,最好不碰。冬天别说东北了,就是中部几度的天气,新车也冷保护,小区里加油门走不快,后面车不停按喇叭是常态。
相比之前本田的CVT就要好很多,但是也有冷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ATCO的CVT就是垃圾,最好不碰。冬天别说东北了,就是中部几度的天气,新车也冷保护,小区里加油门走不快, ...

斯巴鲁用的也是JATCO的CVT,但是好像质量比同样用JATCO的尼桑、三菱要好。

网友F:
作为一个曾经的吉利帝豪1.5cvt车主,那个垃圾邦奇cvt,县城里面油耗能开出10+,典型的小马拉大车。然后这个变速箱7年6w多公里异响。修的话需要6k+保3个月,然后就卖了。不得不说比亚迪的秦dmi真香

网友G:
一直逛数码之家,最佩服的就是这些专业的评测,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斯巴鲁用的也是JATCO的CVT,但是好像质量比同样用JATCO的尼桑、三菱要好。

斯巴鲁是后期才用的吧。更新了很多。后期cvt取消了步进电机,性能下降,但是故障率也低了,毕竟少了一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为一个曾经的吉利帝豪1.5cvt车主,那个垃圾邦奇cvt,县城里面油耗能开出10+,典型的小马拉大车。然后这个 ...

恭喜脱离苦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逛数码之家,最佩服的就是这些专业的评测,学习了,谢谢楼主

在这里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

网友:
那个蓝牙OBD我也买了个,但是APP不是他家指定的吗?别的APP也能链接的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