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系统铺铜只铺了对角一半的区域 类似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楼主(2023-12-30):
如题,

貌似立创EDA的铺铜是一次性的?

在错综复杂的线路间去手工画零碎的P线填充块   显然不是个好办法,
希望是激发多次的铺铜机制,象布线那样 在保留之前的布线下继续布剩余的线就好了

网友A:
原铺铜不动的情况下,你重新框个你要铺铜的区域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铺铜不动的情况下,你重新框个你要铺铜的区域不就可以了

竟然没想到这样去试试  果然还是来问一下的好

另再请教一下:  据说他家EDA不支持设置 禁止布线区域?

影响虽不太大 但不知道该功能是不是有?
还有就是会不会该功能是立创故意裁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竟然没想到这样去试试  果然还是来问一下的好

另再请教一下:  据说他家EDA不支持设置 禁止布 ...

标准版没发现有这功能,专业版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版没发现有这功能,专业版没研究过

感谢多次帮助指教!

按您的设计最近打了一版6S的  还没开始动工,材料最近才陆续备齐  估计要等春节才有时间搞
有点担心用在电容上会不会效果不理想   电压比较低会不会影响MOS的工况
看到市面上有展示的成品板  上面有个小变压器的  不知原理是怎样的
如果是用来改善MOS驱动的 那他是不是会有个升压电路?

网友:
可以设置禁止布线区域的

网友:
画个形状设置禁止区域

网友B:
勾选禁止选项!

对了 我这个用的是专业版  标准版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禁止选项!

对了 我这个用的是专业版  标准版不知道有没有!

茶在用标准版,貌似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茶在用标准版,貌似没有这些功能

应该有的

网友:
路过学到新技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多次帮助指教!

按您的设计最近打了一版6S的  还没开始动工,材料最近才陆续备齐  估计要等 ...

你可以用1308升压芯片升压到11V给2153芯片工作不就没驱动不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1308升压芯片升压到11V给2153芯片工作不就没驱动不足的问题了

升压供应2131是容易的   不知道MOS是不是象光耦那样内部完全是隔离的(好象是不可能)
茶是打算用在电容上,如果少至2S的情况  那MOS主回路源漏之间  只有总的5V左右
假设2131的工作电压有12V  这个电压是不能施加在MOS主回路的吧? 那不是严重超过电容的安全电压了吗
这些问题一直想不通  天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