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充电器

楼主(2023-12-30):
一个10多年前的充电器,找了好久线路图没找到,哪位有PCB板的背面图片?背面有一个20脚的芯片。

网友:
现在都不拆开了的吗?开盲盒?

网友:
线路图不重要,拆开板子线路一清二楚

楼主:
板子背面少几个贴片元件,想知道具体是什么。

网友:
老充电器,一模一样的不好遇

楼主:
发帖时板子不在,现在补上。

楼主:
咋回事,图发不上。

楼主:
看到没有?

网友:
一模一样的PCB板子比较难遇到了吧。。 你是要维修这个充电器吗?

楼主:
有这个想法。

网友:
这个不用电路图也能修吧,就是那个MCU如果挂了就没法修了

网友:
拆开板子线路一清二楚

网友:
搞维修的没几个靠电路图的

网友:
也得说说具体故障现象吧?单没输出?还是指示灯都不亮?还是其他什么现象?

网友:
那个应该是充电管理的芯片,你是什么电瓶的,对应查一下

网友:
板子做工可以

网友:
这个随便搞个相似的图就行,这些定制芯片功能差不多。

网友:
有什么故障说出来,大伙方可帮你出出主意。

楼主:
算是好了。

网友:
算是好了------只能说有输出了,不一定就全部好了,会不会变绿灯要实际充电才能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