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英特曼JR-104;三孔转三位插座,这种装压接触不咋地,还是改焊接靠谱~

楼主(2023-12-30):
转接插座质量还可以,当然不如牛牌的好。
压接触方式觉得不靠谱,还是焊接放心的多。

网友:
原版接触不良啊

网友:
压接的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是厂家首选。

网友:
自己加固了啊

网友:
只要接触面稳可以10A电流的没事。

网友:
不带开关??小负荷没事

网友:
焊接还是保险些!

网友:
我对这种靠压的接触方式非常有意见,好几个充电头以为烧了,拆开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压接的只是方便厂家生产而已,我家那个英特曼的有独立分控开关,用着挺方便的,插头那里也是焊接的,

网友A:
改的不错线应该打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线应该打个圈

双股,铜线弹性,要有错余量,要对正外壳三孔的。

网友:
接触式就是不安心

网友:
压接的生产效率高

网友:
英特曼插座做工相对还可以,这种压接式的改焊接式的不容易对三相孔位,可以考虑一下辅助焊线加压接方式。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容易接触不良,烧坏再买新的,属于好商品!

网友:
锡焊加固发热能固定得了吗!

网友:
会不会晃几下就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