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烧了的绞肉机

楼主(2023-12-30):
打几次火后就死了。应该没人拆过,就缺螺钉了

网友:
看着线像是铜包铝

网友:
拆过,一阵糊味,不转,拆了以后,装起来,好了省了30大洋

网友:
目测电机没烧,电机上的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我妈拿去给人用然后不转了也有点味以为坏了,后面试了好久又可以了就想到是温控,拆了一个别人的也没什么问题,这玩意还是不容易烧的。

网友:
这玩意儿只要堵转就差不多嗝屁了

看看保险还有没有救

网友:
励磁电机做的,其实只有一个档位。坏了也容易修。

网友:
用表测测温度保险是否烧了。

网友:
这玩意儿最容易坏的是开关!我修过好几个 都是开关烧变形导致不转

网友:
这个东西散热不良,如果不间歇工作,很容易烧毁的,借人最好是不要的,容易用坏,看线圈都没有变色,怀疑是温度保险/开关坏了,温度保险最好不要短接,上面头一句就是原因

网友:
这种超负荷应该就易。。。。。

网友:
这种很容易热保护

网友:
哂哂,奶嘴咬破了

网友:
看线圈还没糊,应该是温度保险动作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线圈和保险的通断

网友:
这东西必须转几下,停一会

网友:
这种电机都是间歇工作,如果连续工作,必定烧坏,借别人更容易误损坏。

网友:
换一个温控试试。。

网友:
如果不间歇工作,很容易烧毁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连续使用出现不动的情况,等到机子凉了以后又可以继续使用,线圈绑着过热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