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激光雕刻机电源坏了,做个小电源(LM2596+XL4016)

楼主(2023-12-30):
激光雕刻电源突然没有输出,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的烧糊,那肯定不会修了。

翻出一个净水器的电源,24V 5A的,得,改改吧。

降压到12V,用XL4016,标称12A的。

画板打样,焊接测试,凑合用了。

验证好几遍的电路和参数,只要不连错线,Layout没啥难度和风险。

板子回来了,又得到一个嘉立创的盒子。
可惜月底不能白嫖,21.6元(含税)5张,平均。。懒得算了,一包烟。

一通焊接,自己焊就选1206贴片,最轻松。

看看这个电源,标称120W

插电~~开机~~~5V2A时,整个功耗15W+

上负载,LM2596的2.5A能稳定输出,发热严重
得加散热片和风扇

手机看看数据,还挺稳定

切到XL4016的12V这一路看看,12V2.5A时,整体功耗36W

压降和温度都还行

带20W电功率的激光头,加上两个步进电机,估计40W足够了
就算旁边再放个847改的小主机,问题也不大

准备装盒,这种25mm小风扇,还是用宝塔钻头开孔比较方便

桌面乱七八糟

总体来说还行,螺丝孔测量的时候有点偏了,也懒得再浪费一包烟钱去重新打样了
直接上热熔胶。接下来慢慢干吧,还有最烦的做PH2.0接头,不知道咋整。

网友A:
既然用了XL4016   再放个2596是不是有点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XL4016   再放个2596是不是有点多余?

XL44016是输出12V的。2596是输出5V给USB接口,847矿渣的USB口供电能力贼弱,接个C口的显示屏就重启。

网友:
技术不错,电源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XL44016是输出12V的。2596是输出5V给USB接口,847矿渣的USB口供电能力贼弱,接个C口的显示屏就重启。 ...

2组输出啊  没看清楚
电子负载看着眼熟  打这板子要多少银子?

网友:
24V的电源不好找,12V的电源到处都是,一定要看看输出电流的大小,太小了不好用。

网友:
散热器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能达到12a吗?

网友:
直接改成12V的电源比用LM2596效率要高

网友:
1206同意,好焊

网友B:
直接用12V几十A服务器电源,才二三十,12V转5V不是有那种中兴10A的模块,性能也好,电流还大

网友:
激光雕刻机玩玩挺不错

网友:
这个有点专业,用个atx电源不都有了

网友:
是啊,找个电脑电源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12V几十A服务器电源,才二三十,12V转5V不是有那种中兴10A的模块,性能也好,电流还大 ...

哈哈,下意思清库存。
公司倒闭留下大量元件,坚决不再添置新的东西了。
老王家老五家都是在购物车等到灰了再删掉,忍痛剁手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两个XL4016呢?单纯为了消耗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两个XL4016呢?单纯为了消耗2596?

嗯哪,2596还有100多个,4016就剩下十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