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定时器PWM呼吸灯效果

楼主(2023-12-30):
小白吗,复杂的不会,也只会点个灯什么的,
这次用定时器输出PWM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LED亮度,
定时器中断一次增加一点占空比,达到最大时再减少一点占空比,

代码如下:都是用前面的代码修改而来,有些注释可能不对,

//LED接在P1口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
//使LED灯从亮到暗,从暗到亮变化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类型定义,相当于缩写的意思吧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类型定义

u8 time;     //定义中断时间
u8 duty;    //定义占空比,并给初值
bit led_flag=0;    //占空比增加或减少的标志位

void time0init();    //声明子函数定时器初始化

void main ()      //主函数
{
    time0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 定时器模式1
    TH0=(65536-100)/256;       //100/1.085
    TL0=(65536-100)%256;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定时器0开始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ime++;    //
     if(time==100)      //如果定时满了100次
        {
            time=0;        //定时清零
            if(led_flag==0) //如果标志位是0
            duty++;        //加占空比
            if(led_flag==1) //如果标志位是1
            duty--;        //减占空比
         }
      if(duty>=99)  //占空比到最大
    led_flag=1;        //改变标志位
    if(duty<=1)//占它比到最小
      led_flag=0;        //改变标志位

    if(time<=duty)    //小于占空比的时间是高电平,
        P1=0xff;      //输出高电平 11111111
    else
         P1=0x00;      //其它时间输出低电平
}

以下是小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