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一拖三的转换器

楼主(2023-12-30):
家里厨房插座不够用的了,买一个转换器试试看。
收到后为了放心,还是拆开看看……铜片比较厚一体化,插头处是卯接的还可以,带防触电机构,结果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也只能接小功率的电器

网友A:
坛友送过两个新的 买过几个洋垃圾 铜片厚度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带个小功率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结构够简单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带个一两千瓦没问题,(当然是三方都是接触到位)

网友:
这个做小功率用是不错的,如电视 ,机顶盒连在一起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一拖三的转换器做工看着还可以,看用料不建议带太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
我有个X牛的感觉不太好拆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用还行

网友:
看用料只能接小功率电器了

网友B:
这几个插头不会互相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送过两个新的 买过几个洋垃圾 铜片厚度差的不是一点点

岛国洋垃圾,等功率电压碾压,确实这个厚度是傲人的。。

线材也是真的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插头不会互相影响么

我插过三个,都能到底。。

网友:
建议买带开关的转换器,多一重安全。

网友:
不建议接大功率电器。

网友C:
铆接得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接得可靠吗

可以,但还是能转动的……

网友:
只要不是接电烧水壶一类的大功率,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