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有反接提示功能和有脉冲修复功能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12-30):
我就直接上图吧,各位看官自己看。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是MOS管还是可控硅?如果是可控硅,那估计脉冲修复功能是骗人的

网友:
应该是有反接指示,而不是反充功能。

网友:
这种介绍一看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S管还是可控硅?如果是可控硅,那估计脉冲修复功能是骗人的

拍了个特写,我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个特写,我也不知道是啥

可控硅。。。所谓的脉冲修复是假的,另外并没有你说的反充功能,只是接反了给个黄灯提示而已,接反的话不会充电

网友:
脉冲修复是假的,单片机都没有!

网友:
和茂的充电器是脉冲的

网友:
现在电瓶修复没什么用。

网友:
还具有修复电池功能!

网友:
看着和普通充电器一样

网友:
脉充修复,那是个美丽的传说。

网友:
功能是假的没用的

网友: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充电器,净吹牛

网友:
修复功能的有专用的芯片和放电电阻和MOS管的

网友:
就是带防反接功能的普通充电器而已  做工一般般

网友:
使用有效果吗

网友:
看这做工配不上外壳的宣称功能,不过这也是很多产品的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