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CPU待机功耗和TDP有关系吗?

楼主(2023-12-30):
intel的台式机CPU,一般TDP功耗在65W左右,带T的为35W左右。
这个TDP功耗和平时的待机功耗有没有对应的关系?一般台式机待机功耗多高?

网友:
完全没有关系,待机多高自己测量

网友:
没关系,TDP只是CPU的,还有其他芯片和电源的功耗的,只能实际测

网友:
TDP功耗为cpu100%使用时。 待机要看你如何状态了。

网友:
TDP只是适配散热器时用,跟实际功耗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待机肯定不会很高功耗

网友:
CPU一般很少满负荷运行。

网友:
我总觉得二者虽然没用直接关系,但是TDP低的CPU待机功耗也应该比TDP高的待机功耗低。当然这种比较应该是放在同一代CPU身上,如果差好几代就不一定适用了。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待机功耗其实差别不大,775 Q9系列40-50W,锐龙1700 20-40W,全机低负载功率。待机只会更低,满载台式机基本都是135W以下。当然你是70系列以上显卡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