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感觉做工不错的三插头

楼主(2023-12-30):
感觉做工不错,接线是伸缩式的。
壳体固定螺丝还带螺母。

几个空开加防水盒想拼个86做的插排,就是不怎么好看,应该好用。可以放心大功率开关使用。

网友:
恕我直言,正泰的东西真的不错,包括电工胶布,空气开关,插线板都优于兄弟单位德力西

网友:
正泰的,不错,这种接线方式很适合多芯软线,比那些直接螺丝压紧的强多了。

网友:
现在是不是好多的都改成这种接线方式

网友:
空开电流小了

网友:
三插头  刚买的绿联的挺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能用得住。

网友:
这种插头我也买了几个,质量很好

网友:
这种接线方式的确比螺丝压线好多了

网友:
不错,比公牛有性价比

网友:
正泰的产品有点呆头呆脑,但是挺皮实。

网友:
还是1.7块的公牛更优秀

网友:
这种空开式的叫隧道式接线端子,压接线头的压力比较均匀,不像螺丝那样只压一点。

网友:
正泰的产品做工不错。现在大牌新款插头,都开始使用这种压接式接线方式了。

网友:
这种做工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这种压线的插头很好,目前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
习惯了用公牛,也是这样的夹子,但是接线柱还是分开的

网友:
便宜好用就行

网友:
多钱一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