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工地塔吊的报警螺丝

楼主(2023-12-30):
工地安塔吊丢掉的,胶粘的,暴力拆

网友:
节塔机报警螺帽/塔吊螺帽松动预警螺母

网友A:
没见过,是不是上边的螺帽如果松动了,这个就会闪光报警啊?

网友:
第一次电这种螺丝,没太阳能这电池能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是不是上边的螺帽如果松动了,这个就会闪光报警啊?

应该是这样的,网上是这样说的
预警螺母是一种安全性能比较高的螺母,它与普通螺母相比,最大的特点是预警功能。预警螺母一般都配有一个特殊的高精度弹簧,当螺母松动或断裂时,会发出明显的声音和震动,提醒使用者螺母有问题。通过预警螺母的提示,及时进行检修,有效地避免了因螺母松动或断裂可能造成的危险和损失。

网友:
看着有几个微动开关  这个感觉是 扭在螺帽外面  当螺帽松动 就会按下微动开关就会闪烁  楼主试试 按下会不会闪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螺丝,塑料螺母、一次性电池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应该是螺母拧上之后,如果应力有变化,比如螺母松动或者裂开,那三个黑色的销钉会产生位移,然后对应销钉的三个贴片开关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动作,然后触发报警,板子上的LED会闪烁报警。

网友:
三个微动开关,螺丝松动开关不通,报警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螺丝,都不知道具体是管什么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螺丝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螺丝

网友:
我做了30年建筑工程了,第一次见这种螺丝。

网友:
拧到螺栓外侧?螺栓整体断了的话,这个和螺母还是紧挨着的,怎么报警

网友:
现在电子元件微型化以来,感觉类似设备无处不在

网友: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呢?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看着比较简陋,那个电池能维持多久是个问题,塔吊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的,这样的设计感觉不适合工作环境。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螺母,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