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刚到货的太阳能庭院灯

楼主(2023-12-30):
整机分成三个部分:底座,横臂和灯体

灯体大小,几块钱买的还是太小了,尤其是这个太阳能板感觉指望它充电搞笑一样

五颗螺丝拧开就能打开了,边框没有防水胶,电池是小太阳能灯里常见的宏力18650,灯板铝基板的
主板芯片打磨认不出,拿到电池没电不会亮太阳晒了一天电池电压有3.7V 亮度就是晚上不摸瞎,3种模式:天黑常亮,感应亮,感应亮无感应微亮,现在想法是有空换个功率大的主板,更换电池,太阳能板换成以前屯的共享单车的,就这样吧。

网友:
现在想法是有空换个功率大的主板,更换电池,太阳能板换成以前屯的共享单车的,就这样吧。
不如自己组装1个?

网友:
还要换电池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如果按照你的改,太阳能板子加大,电池加大

网友:
电池600毫安时的

网友A:
太阳能板太小了,没有防水堪忧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换板换电池,

网友:
电池容量小,不够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太小了,没有防水堪忧

放在屋檐下就像了

网友:
没必要更换了,这个徒增成本,电池换成单颗容量大点的,加个保护板,设置成感应亮就行了,感应模式很省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主板,更换电池,太阳能板换成以前屯的共享单车的,改装成本有些大,玩玩还可以,要是使用的话,不如买个好点的成品。

网友:
并几个电池就可以了吧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很久以前老五还是老王家 30多买过一个还不错,这个做工差太远了,当然这个肯定也很便宜。

网友:
自带的适合感应亮,常亮肯定不够,微亮太暗。外置太阳能板的话,建议把电池和电路板也拉线外置,放在不会进水的地方。

网友:
个头不算大,感应灯用着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