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接法究竟是4触点还是两个触点

楼主(2023-12-30):
请问这个电池测试架,是4个触点的四线还是只有正负两个触点的?

网友:
正二个触点,负也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四根线,中间针一个外壳一个,正负都是这样的

网友:
都做成这样了,有必要只做两线吗

网友:
原理 是两根提供测试恒定信号,两根在测量点端口上取样,这样极大的避免了测试线导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