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S300的tigo芯片,不是漏电王吧

楼主(2023-12-30):
金泰克S300的tigo芯片,不是漏电王吧

网友:
tigo是爱国者吗?感觉好像是奇瑞瑞虎

网友:
数码之家元旦活动

网友:
不像是hy的颗粒,可以固件反查看看

网友:
TAHTKGSJB3DA  AD,5C,28,2A,01,90  4CE  128GB  72L 3DV4。漏不漏电看运气。

网友: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6位数的c3,应该不是什么好片

网友A:
我也有块,SM2258G tigo封装颗粒认到是K9OKGY8S7C
量产成功,全盘读写校验能过,放几天就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SM2258G tigo封装颗粒认到是K9OKGY8S7C
量产成功,全盘读写校验能过,放几天就不认了 ...

这个颗粒我拿3280BB贴U盘,放了5个多月还可以正常使用,速度没有减慢

网友:
3DV4的颗粒质量普遍比三星都高。漏电王那都是啥时候的老黄历了,连英特尔早都被海力士收购了。那个信息图是不是弄错了?信息图上明明是慧荣主控。

网友:
最好看看falshID 才能确定,另外螃蟹的主控,不是很好,对比同代的慧荣和群联的来说,建议上PS3111,可能性能更好些

网友:
我拆到了8S7M,ecc3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