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沃奇2603通电亮灯按开关没反应故障修复

楼主(2023-12-30):
伊拉克成色2603/4,通电亮灯,按开关没反应
一个三极管短路。管子还没到,估计就这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一只场效应管吧。

网友:
带冲击的   是04

楼主:
需要注意是,这个管要和原装一样才行,不然会烧管,就是用表量那个数值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