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周末无聊拆了个叫啥创造者N02移动电源

楼主(2023-12-30):
大致就是这样的

找出多年不用的电烙铁,才发现松香已经发硬了,然后焊下鼓包的电池,焊接位置就变黑了.....

撕开电池外面的包装看一下啥电芯,不认识,有大佬认识的吗?求指点我还想能配个差不离的。

最后是电路板,水平低看不懂,就这样吧

网友:
型号:1260110
电池尺寸:
厚度:12mm
宽度:60mm
长度:110mm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这样的模式,应该是公模。

网友:
2019年的电芯,貌似没有漏液。如果平时不常用,估计是过放造成鼓包,如果还可以充进电,可以尝试充电,电芯有可能恢复常态,只是容量会有所下降。这种山寨充电宝,电量指示灯不准,有可能自放电偏大,尽可能满电保存。

网友:
鼓了就扔了吧

网友:
鼓包小电流充电可以恢复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
放放气还能用

网友:
软包电池鼓包正常,属于好商品,有销量。

网友:
“ 松香已经发硬了”,没看懂。

网友:
连个测温电阻都没有

网友:
公版外壳方案,给电池扎微孔放气封住,能继续用段时间。

网友:
松香原状态不都是硬的(晶体)吗

网友: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拆完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