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我用这货是不是浪费?烙铁头能顶一只白牌烙铁

楼主(2023-12-30):
仔细看,终于知道产线用这货,不用T12了
陪伴我很多年了,至少赚途观四个车轱辘了吧?
这货得心应手,缺点就是烙铁头比较贵,顶一只白牌烙铁了

网友:
烙铁头上有银,能不贵吗?

网友:
德国货能不贵嘛

网友A:
WSD81 白光同级的是FX890 。都是很少数以热传导传热, 热平衡测温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D81 白光同级的是FX890 。都是很少数以热传导传热, 热平衡测温的焊台。

热传导传热, 热平衡测温,能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
看不到烙铁头

楼主:
手机焦距拍清晰了手柄型号,画面中没了烙铁头儿。烙铁头不重要,马蹄头,不是重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传导传热, 热平衡测温,能给科普一下吗?

这两种是 都是通过热传导来进行加热烙铁头。烙铁头轻巧热容小 后面发热体热容大。加热测温都在后部 。打个比方  你把后部比作一个恒温300度的加热台。而前部烙铁头 是放在加热台上。以热平衡的方式升温至300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是 都是通过热传导来进行加热烙铁头。烙铁头轻巧热容小 后面发热体热容大。加热测温都在后部 。打 ...

你说的烙铁头小是实情,烙铁头是通过一个圆形平面与发热体接触。原来这体现了你说的热源的热容大。反观廉价内热式电烙铁,加热芯是钻到巨大的烙铁头中。这廉价的烙铁反过来也有优势啊,一旦加热到预定温度,不容易变化啊,烙铁头热容大啊?

网友:
手柄贵,焊台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不能随意更换各型恪铁头是硬伤,虽说它品质好用,,,所以说T12或JBC才是智选

网友B:
白光原厂T 12烙铁芯不能保证使用时间。公司在接连出现3天内报废3C马蹄头,一个月内报废50来根终于忍不住了,找深圳白光 代理要求就质量问题给出解释,深圳白光甩过来 一个检测 报告,说就是这样没质量问题,爱用用。
后来将部分烙铁更换成 国产可更换烙铁头的,减少损耗,降低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光原厂T 12烙铁芯不能保证使用时间。公司在接连出现3天内报废3C马蹄头,一个月内报废50来根终于忍不住了 ...

哈哈哈,有点像假货的意思。正品白光有那么差么?跟总部联系联系,是不是代理放的J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有点像假货的意思。正品白光有那么差么?跟总部联系联系,是不是代理放的J货。 ...

这些坏了烙铁芯的鉴定书,有代理和日本公司的签名盖章。
白光这个日本企业也是店大欺客,靠着市场占有率 高就无视质量问题。

网友:
最近也是我的这个烙铁头子有些松动了,看看买一个国产新的也要180大洋,进口二手的基本也是这个价格,考虑是不是换新的T12或者其他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是 都是通过热传导来进行加热烙铁头。烙铁头轻巧热容小 后面发热体热容大。加热测温都在后部 。打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坏了烙铁芯的鉴定书,有代理和日本公司的签名盖章。
白光这个日本企业也是店大欺客,靠着市场占有率  ...

签名盖章就是正品?你得看坏的烙铁芯吧,,还得配套用正品白光焊台,DIY的说不清,,我的二根就是烧在DIY的机子上

网友:
JBC的头子更贵,210的头子针鼻大卖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签名盖章就是正品?你得看坏的烙铁芯吧,,还得配套用正品白光焊台,DIY的说不清,,我的二根就是烧在DIY ...

不知道你质疑个啥?上市公司正规采购的日本白光焊台,用了五年十年没啥问题,然后有一批烙铁咀出了问题,白光翻脸不认。这也是看清了这个日本企业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