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个D9QLJ抽风了...Chk PreTest Fail/DRAM Training Fail

楼主(2023-12-30):
下面是两块盘,第一块是SM2246en 4贴0EFK

CE如图,跳线1357

就这样了

我有点慌了,又插了第二个2246en8贴29F64B08NCMFP(之前植球就坐了大半小时牢)

CE

设置

接着DRAM Training Fail

两个D9QLJ缓存前后焊了五六遍,一定焊好了,就是死都过不去
用2246xt工具试全是CH0,CE0,Block0 Fail
求助大佬,这样除了换缓存还能怎么办?

网友A:
D9QLJ美光官网查询是MT41K256M16HA-125 M:E,这不是个256MB的缓存么,你设置成512MB肯定DRAM TEST 过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QLJ美光官网查询是MT41K256M16HA-125 M:E,这不是个256MB的缓存么,你设置成512MB肯定DRAM TEST 过不了啊 ...

256m*16,是512m啊

网友B:
可能是主控炸了或者虚焊,我这边的46EN坏DRAM控制器的都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控炸了或者虚焊,我这边的46EN坏DRAM控制器的都有几个

那么怎么开成2246x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56m*16,是512m啊

楼下说46EN的DRAM控制器坏了也有可能,想开成2246XT就直接用2246XT的软件开卡就行只能帮你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