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垃圾组NAS才发现机箱才不好搞

楼主(2023-12-30):
海鲜市场收了两块垃圾主板,准备搞个随便拿来折腾的NAS或服务器,想找个合适一机箱,一看以前的矿渣机箱们都身价不低呀,蜗牛星际、蜜罐超存、暴风、万由现在都不便宜了。看来只能找个电脑机箱折腾了。

网友A:
找个铝合金机箱,能放盘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铝合金机箱,能放盘不就行啦

铝合金机箱那可不便宜,找机箱是因为手里有好几个500g、1T这样用不上的硬盘,准备安装2-3块,不然就直接鞋盒子伺候了

网友:
现成机箱硬盘位都很少,如果硬盘多的话可以买硬盘笼子加普通机箱固定下,就是电源要好点

网友:
我用的都是几年前的旧机箱,当时买机箱就选了8盘位的

网友:
2手软件上找全塔机箱。有些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B:
买硬盘位多的旧机箱,主板也好选,不是太老的平台耗电也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硬盘位多的旧机箱,主板也好选,不是太老的平台耗电也不太高。

就准备这样,买的主板是低功耗的凌动,考虑的是长时间开机,有闲置的B75开着费电。
准备用来随便折腾的,就是传统机箱太占地方

网友:
diy产品最大的麻烦就是盒子,就是外面这一层。
胆子大的,买两块亚克力板,自己打眼放硬盘也能用。

网友:
机箱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不过可以使用亚克力定制

网友:
用标准机箱改吧!

网友:
专门点的机箱得蹲,有人便宜处理的

网友:
自己用压克力板做机箱

网友:
蜗牛的机箱啊,虽然现在涨价了,100多也能拿下,毕竟是正紧的nas机箱

网友:
专业nas一百都都是带硬盘背板什么的,自己配的机箱电源也不是很便宜的,就是个烧钱的玩意

网友:
可以试试淘汰的nvr外壳,或者其它外壳打磨后喷漆。网口与usb都有可以固定的专用座。

网友:
电脑机箱更合适,散热更好,随便放在哪个角落桌子底下

网友:
有3D打印机箱可以搞

网友:
用亚克力板自己做。

网友:
硬盘功耗不小,多块硬盘很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