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世心高扭力彩光螺丝刀多功能感应电笔

楼主(2023-12-30):
前一阵子红包买的,世心高扭力彩光螺丝刀多功能感应电笔。可以直观的测断线,智能感应检测验电,兼螺丝刀功能。这款用的三极管,使用3节LR41型纽扣电池供电。看板号应该是牛享那款的升级产品,用料相对精简。拆开看了看,顺便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世心高扭力彩光螺丝刀多功能感应电笔厂家介绍

到手实物

电路比较简单,采用的元件比较少。D1/WD,Q1、Q3/L6/2SC1623/0.1A50V,Q2、Q4/M6/S9015/0.1A45V,R1/224/220K,R2/106/10M,R3/565/5.6M,板号:Q21-169-2。

使用3节LR41型纽扣电池供电。

这款测电笔随时处于待机状态,有点费电。平时长期闲置不用时,可以将电池断开。找了个双面胶的背纸,剪了个8mm的圆,放置在电池负极与弹簧之间,阻断电源供电。需要使用时,取出绝缘纸即可。平时可以当普通螺丝刀使用。

相关链接:

拆解牛享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

拆解立昌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

网友A:
看介绍功能挺不错,就是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基本无用

网友:
牛享和立昌是不是图片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功能挺不错,就是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基本无用

这款算是升级款,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当普通螺丝刀使用。

网友B:
好多年前用过,可以查断点,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用过,可以查断点,比较实用。

这种测电笔用着比较直观,只是电池是短板。这种三串电池组外壁需要套热缩管绝缘才可以。平时测电笔处于待机状态,有些耗电,电池用完了,需买这种带绝缘的3串电池组。自己整有些麻烦。

网友:
用这玩意注意安全

安全距离够不够

网友C:
电池没电了还去测电, 会当成被测电路不带电, 然后又上手接电线

网友:
不错不错,看着很结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电了还去测电, 会当成被测电路不带电, 然后又上手接电线

网友:
老哥这是真的和电笔杠上了,图里写的耐用电池组,看到后面的SONAX电池,噗……

带电池的电笔用起来还是谨慎一点,实操的时候最好带两支电笔,另一支是不用电池的或者带电池电量自检的,安全第一。

老哥的帖子也是天天超载啊

网友:
红包买过2个

网友:
小小测电笔,一篇大文章。迭代多少年,氖泡最好用。

网友:
也入手一只   就是没去测试扭力   测电笔基本都是扭坏的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我之前买的1元包邮那种全透明的,有一次没带平口螺丝刀,用它拧了一次螺丝就裂了

网友:
这电池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需要电池的啊

网友:
买了几支,反正0.2元左右到手,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