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BLueBaby 05杂牌的5号7号9v充电器

楼主(2023-12-31):
上图,变压器的,还行吧,变压器特点就是耐用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有些年头了吧

网友:
火牛的耐操

网友A:
简单的傻充,不过这个在电池过放电或自动充电器拒绝充电的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网友:
优点不会拒充,缺点工频变压器发热明显,需要加倒计时插座防过充。

网友:
傻充不会拒充

网友:
被智能充电器拒充的电池,我都扔了.

网友:
这种结构年代久远

网友:
支持充9V电池

网友:
救活电池用得上

网友:
还是圆形插头。

网友:
这种充电器需要放两节电池一起充电,放一节电池充不了电。

网友:
这充电器是MH。。。CD的,,年头大了,,还以为拆锂电池一体的

网友:
简单的傻充

网友:
这变压器看着比一般的傻充小了一号,居然9v都能充

网友:
这种变压器充电器最怕的是变压器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变压器的耐操,但是铝线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傻充,不过这个在电池过放电或自动充电器拒绝充电的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

是的 简单可靠,就是要注意充电时间

网友:
看着像傻瓜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