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冲牙器控制板元件型号(已修复)

楼主(2023-12-31):
一个廉价冲牙器用了二个月,由于电机碳刷(实际就是两片弹性铜片)变形相碰短路,导致电机低压驱动摩死管烧毁看不清型号,请问该管型号,是否可以用A2SHB(手持风扇找到一颗该驱动管)代替?感觉功率偏小。谢谢大家!白色塑料是原电机的电刷后盖,黑色的是玩具飞艇上找的电刷后盖(好歹有二片碳刷)。由于电机安装定位孔受限,只能更换电机电刷后座。

楼主:
折腾半宿 修复成功!论坛最近热情低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半宿 修复成功!论坛最近热情低涨啊!

恭喜!可以代换的?

网友B:
移植过来就成功了吗?先祝贺!

网友C:
估计之前那段时间的出问题导致访问量少了。这个MOS替换就能用了吗?

网友:
原来是A09T吧

网友D:
大概率是3400丝印ao9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可以代换的?

原来的型号查不到 只能尝试一下 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植过来就成功了吗?先祝贺!

是的 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之前那段时间的出问题导致访问量少了。这个MOS替换就能用了吗? ...

是的 换上能用

楼主:
看残留的痕迹确实是A???T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3400丝印ao9t

看样子应该是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