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09L八十瓦电烙铁

楼主(2023-12-31):
穷鬼又冲动了,搞了一把据说是80w的型号909L烙铁!看颜值可以!有买家说10秒升温!
又有买家说还不如50W的烙铁好用!
我到要看看好不好用!到货了测试拆解让大家看看!
60W没数显的有两把,用着也还行他们店铺卖几块钱!
936也有一台,嫌它笨重,什么 T12 高频呀都不舍得买呀!!!穷人一个!

网友A:
我现在也没有烙铁,就是把一根烧火棍放在炉子里烧热了,然后用来焊接,主要是焊接线和电路板上大个头的原件。

网友B:
原价40多落到18元多,力度真不小。那就买呗,买了也不会更穷,省下18也发不了财。也别图什么80瓦什么6秒钟化锡了,只要烙铁头吃锡好烧不死,那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没有烙铁,就是把一根烧火棍放在炉子里烧热了,然后用来焊接,主要是焊接线和电路板上大个头的原件 ...

这位同志还真是艰苦啊,不过这种焊接方式我在巴铁修复设备上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价40多落到18元多,力度真不小。那就买呗,买了也不会更穷,省下18也发不了财。也别图什么80瓦什么6秒钟 ...

哈哈

网友:
买买买  再不买都日历都要变2024了。

网友C:
快收货拆一下是什么方案的恒温?

网友D:
不一定有N453好用,,,T12更是碾压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收货拆一下是什么方案的恒温?

到货必须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有N453好用,,,T12更是碾压它吧?

肯定不如T12呀

网友E:
现在只用白菜t12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只用白菜t12足矣

T12白菜不是普通白菜吧?这个就比白菜贵!!!

网友:
暂时没有比T12更好的低价替代方案

网友:
等着看你收到货咋样

网友F:
这个是白光还是黄花的烙铁头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白光还是黄花的烙铁头通用?

和936通用呀

网友G:
说是80w,估计实测应该没这么大功率,商家喜欢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是80w,估计实测应该没这么大功率,商家喜欢虚标。

问卖家说是80W,回来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先拆后试,两颗螺丝,一个在数码管黑面板下面,好神秘找半天!发热芯140Ω左右,那种不带数显的60 W的和450Ω
芯片打磨了!
350度瞬间启动有90多瓦!调到500度启动瞬间到120w!350度温度上来在40瓦徘徊!设定350度几秒化易那是真扯蛋!设定500度确实化易很快!用一段时间在说说使用情况
手感超级不好!手柄太长线又硬!电路板上有地线的焊接点,回头换三芯的线!

楼主:
开机自动设定350度,三道杠是关机,加热小数点不闪,温度到设定温度小数点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