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一个铁板烧PTC,温度只有204°C,中球用

楼主(2023-12-31):
买了个300w铁板烧,昨天组装了一下,温度只有200°C多一点,感觉不太行啊。

正面还贴了个膜:

撕掉膜就是这个样子:

尺寸如下63mmx73mm:

磁铁吸不住线,应该是多芯铝线:

找个板子给他做个支架,这个是前段时间画的CH224K和HUSB238诱骗板:

放上去定一下位,记号笔画四个圈圈:

先用壁纸刀给每个圈圈中心钻个坑:

掏出战国时期出土的小凡手电钻:

开干,先用3mm的钻头钻孔:

钻好四个孔后铁板烧放上去比比:

哎呦,歪到姥姥家了,哈哈哈。用钻头调整一下扩一下孔,再上
4mm的钻头通一下,然后按装螺丝,螺丝装好后需要调平:

接上插头线:

放个小板子上去开始加热,升温速度挺快,两分钟左右吧:

铁板烧能化锡,还算比较快,板子化锡就需要多等一会儿了,六七分钟吧。
板子并不会完全贴合铁板烧的面,大部分板子都有轻微的变形。
测一下铁板烧温度,这是在烫CH224k芯片的时候测的:

只有可怜的204°C,这中个几把用,太低了。

加热过程中的功率变化:

从434w一路下降,最后稳定在57w:

真是个玩具,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可能跟这个板子有关系,板子上大面积覆铜,热量从铁板烧沿着
四个螺丝传导到板子,又传导到板子的四个铜螺柱,螺丝多,
个个都在吸收、散发热量,计划重新给铁板烧打孔、做板,
直接用M3的铜螺柱四个小螺丝固定铁板烧,支架板不覆铜,
尽量减少热量传导、散发;

刚开始想把支架板上螺丝孔周围的铜皮刮掉,试了试不好刮。
那个CH224k板子诱骗不出来电压,VDD电压一直4.9v左右,
怀疑是肚皮上的GND脚没焊好,拿铁板烧烫了几分钟,又拿
电烙铁烫,焊盘孔都烫秃噜皮了还是不行,唉,真是菜鸡一个……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604-1-1.html

网友:
这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
加上电烙铁,效果更好

网友:
我那个感觉温度挺高的,感觉板子放久了都要烧着了一样

网友:
200多一点正好能化共晶焊锡.

网友:
可以做成保温杯座

网友:
用石棉或云母垫片 对支撑螺丝做下温度隔离

网友:
装个弹片把PCB往铁板烧上压一下,效果明显。
这个一般用低温锡浆,很好焊的

网友:
是不是材质导热差,换成铜板如何

网友A:
你这样测温度不准,用红外测温枪测准一些。我这个板子比你大,稳态后78瓦,温度243度,刚刚好。

网友:
铝基板换灯珠,刚刚好

网友:
和环境温度有关吗。

网友B:
还有,有没有可能,面积大的那一面才是工作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有没有可能,面积大的那一面才是工作面。。。。。。

这还真不是。两面是一样的

网友:
温度低了点

网友:
你的结构设计也不对,应该使用大面才对,像你这样用小面,大面就白白散掉很多热量了,就算一定用小面,也要把大面多余的部分去掉,只在四角留4条腿以便固定。要做就应该做我这样的,四角打四个锥形沉头孔,板下边垫4小块厚胶木板,使小面也离开木块一定距离,用小直径的锥形沉头螺钉来固定,使螺钉帽低于铝板表面。木块挖些坑,把引线和开关等都窝进去,上边盖上绝缘板保护,才算一个完整的物件。

网友:
烤小鱼儿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不是。两面是一样的

大面的热容量大,你如果用小面的,大面的当做散热片了,热量被散发,没有传递到PCB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温度不准,用红外测温枪测准一些。我这个板子比你大,稳态后78瓦,温度243度,刚刚好。

...

你这四个脚垫的是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的热容量大,你如果用小面的,大面的当做散热片了,热量被散发,没有传递到PCB上来 ...

说的有道理,改天给他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