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ax6已成砖这种情况还有救吗?

楼主(2023-12-31):
红米ax6通电以后黄灯亮一段时间,然后又按一暗
已做尝试:
1、使用官方工具刷入官方固件,蓝灯闪烁,表示刷机成功,重启后无法开机,黄灯亮一段时间后短时间熄灭,再重复上述灯的状态,怀疑是未启动成功又接着自动重启,
这种情况。是普通砖还是深度砖,需要怎么救?是通过ttl线救砖还是必须得用编程器?

网友A:
电池好吗?也许有零件坏了!

网友:
官方工具刷入官方固件,,应解决了固定问题,,,,这应是硬件出了问题,,无线那块几率坏的大,,

先换个电压相同,输出电流大些的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好吗?也许有零件坏了!

他这个是路由器,不是手机。

网友:
1. 挂咸鱼出
2. 挂论坛给坛友折腾

网友:
搞闲鱼拍卖

网友:
这个硬件不容易坏吧?网上有刷机视频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硬件损坏,修不了

网友:
不用修了,除非你有技术和设备有配件 ,更有时间和耐心。

网友:
ttl看下数据是否flash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