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博朗6520耳温枪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3-12-31):
朋友家用的博朗6520耳温枪,使用几年后换电池时候不知道,随便换的华太电池,当时可用,放置一段时间后无法开机,拆开帮她修下,发现触电接触良好,电源输入正常,但是MCU供电没有,经过不断测量,发现R25短路,R25一端接地,另一端没找到连接到哪,拆掉R25再量两个管脚有17.5R阻值,不知原始阻值多少?难道换电池就是烧的此电阻?

网友:
拆掉了好了吗?

网友:
这个也能修?

网友A:
这不简单,找个带蜂鸣档的数字表,量呗,大概三分钟就知道二极接的什么元件

楼主:
没好呢,还要找个合适的焊上,不知道那个多大

楼主:
应该能修,没找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简单,找个带蜂鸣档的数字表,量呗,大概三分钟就知道二极接的什么元件 ...

量了一遍没找到,还得再找

楼主(2024-06-17):
通过更换电阻,大概7欧姆就可以启动了,说明换电池烧坏的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B(2024-11-05):
引用 楼主:
通过更换电阻,大概7欧姆就可以启动了,说明换电池烧坏的就是这个电阻

你好 咨询下10欧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咨询下10欧行不行啊

我试着不行,所以降到7,可能每个还不一样

网友:
貌似只能用金霸王的 别的电池容易挂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