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ntel美光新制程颗粒id向后移了一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12-31):
直接上图吧,可以看出来第一位变成了32或者00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的id向后移了一位,导致无法识别,B37,N38,N48都是这个问题,而老颗粒就没问题

除了安国,放到up309也是这个问题,sm3281则是不识别,颗粒是正常的

楼主:
跳过了,一样的

网友A:
以前这种应该是电压问题,电压跳的不对会ID偏移,不过楼主换vccq了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种应该是电压问题,电压跳的不对会ID偏移,不过楼主换vccq了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不太清楚了 ...

主要是我安国测试架是有1.2v vccq的,但一个样子,颗粒放到2258xt测试架上,用1.8v 1.2v vccq都能正常识别,甚至放到1.8v的46en测试架上也能正常识别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电压也跳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种应该是电压问题,电压跳的不对会ID偏移,不过楼主换vccq了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不太清楚了 ...

以前也是看到在哪个贴子里大佬说长江的片子也出现首位ID偏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电压也跳过也不行

现在新颗粒做U盘还非得是3379或者8910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新颗粒做U盘还非得是3379或者89103了

我用3281测试架时,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安国测试架是有1.2v vccq的,但一个样子,颗粒放到2258xt测试架上,用1.8v 1.2v vccq都能正常识 ...

是不是au6989测试架?那个测试架的1.2V VCCQ尽量不要使用,因为那个供电是给主控内部核心供电的,引出来给颗粒供电的话就会ID偏移我的AU6989测试架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u6989测试架?那个测试架的1.2V VCCQ尽量不要使用,因为那个供电是给主控内部核心供电的,引出来 ...

阿明家的8ce 6989gtd测试架哇靠

网友C:
自封颗粒有些会有这种问题的。上慧荣主控显示id正常,上ps3111,as2258,安国等,就会显示id位移。

改vccq好像无效,我以前拿到的,最终上慧荣主控消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封颗粒有些会有这种问题的。上慧荣主控显示id正常,上ps3111,as2258,安国等,就会显示id位移。

改vccq好 ...

好像真的都是自封的废物,上ssd都觉得是浪费主控板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听大佬说是闪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听大佬说是闪存模式

也不知道3379或者89103会不会好点,手里也没有这么新的主控板,又不想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3379或者89103会不会好点,手里也没有这么新的主控板,又不想买 ...

3379那肯定行

我之前也问过这问题,大佬这么说的

楼主:
所以说128L及以上的颗粒老主控是没法支持咯,只能上3379,89103之类的新主控

这么说的话,我怀疑是新颗粒需要完整的差分信号,老U盘主控都跑在SDR下,没有用到DQS,RD两组差分信号以及没有vref,所以识别有问题,而ssd主控信号完整

信号完整的3281又有可能我手头的3281测试架是阿明家的早期版本,一直都有1.2v的玄学问题,导致直接不识别,回头外挂一个1.2v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高级问题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这种问题我已经在这个帖子解释过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713&fromuid=23342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我已经在这个帖子解释过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713&fromuid= ...

真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