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拓马螺丝刀推荐!(看论坛没人推荐过)

楼主(2023-12-31):
拓马螺丝刀,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A:
不说价格就是耍流氓

网友:
我现在也喜欢这种手柄直径比较大的螺丝刀。

网友:
这螺丝刀把什么颜色,黄不黄,绿不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价格就是耍流氓

不贵,十几块一个

网友:
不算贵,看起来还行,

网友:
送一把测试下质量怎样?

网友:
一直用的三无品牌螺丝刀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看起来好山寨

网友:
硬度多少?多少力矩会崩坏?

网友B:
手动用螺丝刀的顶配,我认为是S2方杆金刚石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用螺丝刀的顶配,我认为是S2方杆金刚石涂层

头部喷砂是极少见的工艺,是否噱头要长期用且多对比才知道。
我从小到大摸过的螺丝刀头大多是光滑的,有些头部发黑处理,大多数生产线用的工具也是这样。

网友C:
螺丝刀的关键在于契合度。不光是软硬的事。精度高的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刀的关键在于契合度。不光是软硬的事。精度高的才会更好。

你是否在寻找 pb Swiss

网友:
配色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用螺丝刀的顶配,我认为是S2方杆金刚石涂层

上链接

网友:
闲鱼保存的图片,直接搜图右下角闲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