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调小功率失败

楼主(2023-12-31):
这个是拆的那种筒灯上的,想着给餐厅用上,结果散热不行,原来的18w的想改小一点,这个是电源把,正面是几个电容和电阻啥的没有贴片,查了查这个ic好象是开关电源的,然后灯版上这个叫什么波纹消除,看了看可以改最大功率,我就把r750换成了一个大点的电阻,结果功率从18便成了24,难道这玩意是电阻越小功率越小?直接俩电阻并起来,结果还得18w那就短接把,结果短接后降低了1w,这,,,,哎头痛

楼主:
补图一张哈

网友:
貌似固定功率,要更换OB3615NCP。

网友:
这都敢动手搞 小心以后放烟花     价格也不贵 选大牌子的买新个啦

网友A:
r750在哪里?有吗?

话说好多放烟花都是改电流改来改去放的

网友:
不清楚图一与图二是关联,图一R4.R5就是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改大灯电流减少

网友:
图一中的R4和R5,焊下其中一个试试

网友B:
再怎么改小也没办法改变体质渣的性质

网友C:
改错地方了吧,不是改灯板,要改电源。

网友:
板上恒流,找取样电阻加大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改小也没办法改变体质渣的性质

不是渣而是拆的时候我把散热的板子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错地方了吧,不是改灯板,要改电源。

改电源??哎行吧我试试

网友:
查好资料再下手,比较安全!

网友:
改电流啊,芯片型号?也许是PWM的

网友:
这是想放烟花的节奏啊,也不贵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750在哪里?有吗?

话说好多放烟花都是改电流改来改去放的

看来你也放过花

网友:
改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也放过花

你敢说你没有放过。。。。。。全坛友都放过

网友:
可以改电源板试试,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