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纯电车做个增程扩展包

楼主(2023-12-31):
大家都知道了,我那个二手逸动EV纯电车在翻船和没翻之间难以定义。
憋了好一阵子,这就给它凑合一个七星续命灯吧。现在增加了六十多70的续航吧

为了能停车充电和边走边充都能实现,我选择了能效稍低的逆变220V➕英可瑞高压整流模块。

一套24串200A的磷酸铁锂(衰减到160A了)安排在备胎坑和右侧位置。重量在85KG左右

高压配电箱上开孔,外接了个XT90镀金接口,再去工地顺了根6平方电缆穿过车底连接车高压和尾箱的7KW插座(电缆一头XT90接配电箱,一头7KW的86插座)

备电充电用了2台英可瑞TR72-3500并联输出,充电满功率运行6.4KW

边走边充功率比较低,逆变220后经过一台英可瑞高压整流最大10A电流  ,满功率就3.4KW吧。没敢多并一台,怕220逆变撑不住

如果上高压电池150v以上就可以直接DC DC转换,但是停车充电就不好实现了

选择一个7KW插座,作为副电池充电电源和边走边充的接口。切换是有点麻烦,但是接口很稳当,安全。

车辆配电箱配的XT90插座,正极和压缩机端公用,经过原带的保险管才接到主电池,不能为了便利把安全省了。保险压力最大的时候只有6KW快充备电➕压缩机全力运行(几率很小,就不加大保险了)

最重要一点:就算电量表1%的时候我也不会头顶哇凉哇凉怕被扔路上,停路边一会儿缓缓就能挺去快充站了

网友:
这样折腾,虽然省钱,但是太不安全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A:
给电池加个外壳?

网友:
个人建议哈,某宝买个增程发电机,成本是不是低点呢?可能发电线圈要重新绕一下根据电池电压来。你这个电池价格应该不低吧,最关键的是,电池包你买新的价格天价,买旧的吧,质量又没信心。。。

网友:
增加了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池加个外壳?

外壳是有的,图片没弄出来而已

网友:
总投资多少米米呢。。。。。。

网友:
好像意思是在不打开原车电池组的状态下,再增加储电容量,并不破坏原车充电系统下加装,可是这样弄就等于把一切电池引起的故障责任风险全自己承担下来了,万一有事,保险公司过来一看直接扭头就走了。

网友:
各位买了电车的,都说说电车平时使用有哪些不便的地方?

网友:
电动汽车就是自欺欺人,电能转换、存储中间环节消耗掉一部分,真正用到行驶就所剩无几了!

网友:
南方电车还行,比方气温低,加速老化。

网友: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楼主是用的24串铁锂做的电池包,那么也就72伏的标称电压,问题是车上的电池应该不止72伏对吧?再用dc-dc转换到车上电池的电压给充电吗?另外人家特斯拉貌似也是在后背箱扔了个发电机以防万一呢。哈哈

网友:
12度电,比换原车电池便宜

网友:
多年前就看见淘宝有核电池卖了,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
慢慢的路上抛锚电动车回多起来了!

网友:
太冷的地方不好用,太潮湿的地方也不好使,得加速研发速度,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一直在想,如果把后备电池DCDC升压到汽车电池电压,限流后直接通过PTC或压缩机口给原车电池充电是否可行?不用再DC AC DC,从而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想,如果把后备电池DCDC升压到汽车电池电压,限流后直接通过PTC或压缩机口给原车电池充电是否可行? ...

可以的,有方案,模块支持120V以上直流输入升压,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