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点焊机控制器

楼主(2023-12-31):
近日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利用一个变压器制作点焊锂电池的点焊机,该电焊机焊接时通电时间要控制在1秒内,因此该方案是利用一个555集成块制作点焊控制器,电路见图1,是一个单稳态电路(各位如果有需要请自行上网了解555集成块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原理)。电路简单的工作原理是按下开关K使555集成块2脚接地,集成块触发工作,3脚输出高电位,使三极管T导通,继电器J得电工作,使K1吸合,变压器B得电工作。集成块触发工作后,7脚变为高阻值,电容C通过R充电,当C两端电压达到2/3Vcc时,6脚电压达到2/3Vcc时,3脚输出变为低电压,三极管T截止,继电器断电,K1断开,变压器停止工作。调整R或C的值,可以改变继电器工作的时间。按图将元件接好后接上6V直流电,按下开关K使变压器工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按下开关K后,必须要立即松开开关K,开关K断开后555集成块电路才开始计时。如果按下不松开开关K,计时器不会开始计时断电,会造成通电时间过长,烧坏焊件。发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想出一个利用电容器和微动开关组成的单稳态电路,电路见图2。工作原理如下:微动开关K是一个带有常开、常闭触点的开关,例如鼠标上那种按键开关。电路接电源后,电源VCC通过开关K常闭触点3经触点1对电容C充电。当按下开关K后,触点1与触点2接通,电容C贮存的电能经触点1、触点2、二极管D、电阻R加到三极管T的基极,使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得电工作,继电器触点K1闭合,变压器B工作。因为工作时间的长短是由电容C上贮存的电能放电时间决定的,所以需要按下不松开,等待电容放电完成后才松开。由于我们需要的工作时间在1秒之内,按下开关K时可以不松开,电路也可按设定的时间工作,确保工作时间稳定。调整C的容量可改变继电器的工作时间。

网友:
如果是控制220V导通的,那开关需要大电流型号才不烧坏,否则寿命短。

网友:
这个是复古风格

网友:
复的有点久了,我看都到原始时代了

网友:
变压器小了点

网友A:
网上有大把的定时器,没有必要再去用散件自己做,自己做的还能比专业厂家的好么。除非你时间多,为了学习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继电器能控制毫秒量级吗?

网友C:
继电器能控制毫秒量级吗

网友:
业余的玩玩就可以了,不是专业生产,自己开心就好,一年大整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能控制毫秒量级吗?

未有准确测量,只是看焊接效果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能控制毫秒量级吗

未有准确测量,只是看焊接效果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大把的定时器,没有必要再去用散件自己做,自己做的还能比专业厂家的好么。除非你时间多,为了学习还 ...

非专业,DIY,能完成要求即可。

网友:
虽然看起来很怪,但也体现了diy精神

网友:
高手啊,好扎实的基本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