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电容4.7换成47微法可以吗?

楼主(2023-12-31):
这是淘宝销售了无以数计的USBasp德国工程师原创原型

这是他老人家原始设计图,图中C1原设计4.7微法,我想顺手弄个47微法上去。因为,它位于GND 与5伏特之间。大家说说,47代替4.7可以吗?影响是良性还是负面?

网友A:
不知道哩,有发贴时间都换上试完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哩,有发贴时间都换上试完哩

嗨!报告切格瓦拉领袖
现处于打草稿谋划阶段

网友:
我看可以,c1看作用是电源滤波

网友:
供电端肯定是良性,电压波动更小。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B:
高频电路供电滤波和抗干扰的需求不一样,电解电容高频特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供电滤波和抗干扰的需求不一样,电解电容高频特性差。

你说的很有道理,德国原设计5伏与GND之间,设计了两个电容并联,一个4.7微法,一个0.1微法。我不舍弃0.1微法,我观察了淘宝产品,都是简化了0.1电容,不过,这不重要,没有电容,也能工作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大了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供电滤波和抗干扰的需求不一样,电解电容高频特性差。

电路中并有100n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改为47微法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电源滤波又是5V

网友:
一个电源滤波电容,放大点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也没必要。

网友:
除了C3 C4,其他的电容都可以换。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如果没有4.7 的换 10uf  22uf 100uf 也可以

网友:
粗糙的直接换没有问题,细究起来不同的前端LRC等值,压制的谐波,示波器观察一下最好。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板有什么功能?

网友:
一个滤波电容而已,基本上是根据电路消耗电流设计的,基本上可以理解为1A电流需要2000UF稳定,那么,如果换算过来,4.7的电容,就是2.35MA说明电路很省电,因为这个电路是个TTL下载器(线),在线编程器,之类的东西,要求断电后立马停止运作,所以,基本上是按需取容量,保证断电很快就歇班。你当然可以换大点,但是如果电路就是耗MA级别的电流,你给他十倍的储备,它应该能多撑几秒,那,随着电压下降,主控芯片会发生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再顺道写入什么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