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房装修网络布局是选择AP还是mesh?

楼主(2023-12-31):
我现在是老房子,电信光猫出来桥接模式,搞了2个路由器组网有线MESH
,房子面积大约80平米,无线信号穿墙大家就不要想了,大清自有国情在,对无线信号功率做了限制。
所以你必须要搞有线和无线结合,才符合实际情况。尤其是对延迟、丢包率有要求的
据说现在WIFI7路由器 6G频段能不能在国内使用,还前途未知,据说当年本来WIFI都不让用的是否确有其事?
台式机用的有线,IPTV有线。其他手机啥的无线。测试了一下,WIFI信号漫游切换要到-75dbM才会切
。我看网上现在好多是下面图片上这种做法,感觉可能更专业更好,他这路由器漫游切换判断逻辑参数还能独立设置

我用猪蹄思想思考了一下,
看样子新房装修还是AC+AP好?

网友:
一定要多留220V电源,不要把赌注加在POE上

网友:
AC+AP,我一向推荐...

---------------------

网友A:
当然是选择AP+AC模式好了,但是你图片那种开关面板式的AP没什么用,首先功率小、这玩意纯粹就是为了赚钱而弄得,24小时开着不稳定,其次价格死贵,你若是富二代当我这话没说。宁愿选择吸顶式的也不要选择墙壁式的。最后建议选择那种性能已经落伍的商用AP+AC方案,急剧性价比。那些所谓的2.5G网络口、还有5G无线信号。。。。都是忽悠人的,如果你钱多也可以当我这话没说
各人建议2.4G的无线配11n的就足够用了,咸鱼淘思科的商用退役AP和AC,自己弄最香,国产的那些TP、讯捷等等,我一向忽视的

网友B:
我觉得MESH更有性价比。
我家80平米多点,一个K2P放对位置,距离每个房间都只隔一堵墙,全屋5G信号差不多都是满格,最偏远的地方偶尔少一格。

网友:
130平米只要一个路由,你们是房子很大吗。。。

网友:
AP。。AP。。。。。。。但不是面板AP。。。

网友:
mesh划算,特别是咸鱼二手运营商定制wifi6组最便宜。50左右一个路由器。3个路由器组,也就150,全新的只能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选择AP+AC模式好了,但是你图片那种开关面板式的AP没什么用,首先功率小、这玩意纯粹就是为了赚钱而 ...

2.4g现在只能刷个抖音了啊,,高清电影看不了一点啊

网友:
我用宽带的光猫 都够用

网友:
能用有线就有线,没有条件才用无线

网友:
我用AC+AP,不论哪个角落测速都是满速,现阶段1000M够用了。非得用MESH的话,一定要用有线回程。

网友:
农村大房子肯定AC 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MESH更有性价比。
我家80平米多点,一个K2P放对位置,距离每个房间都只隔一堵墙,全屋5G信号差不多都 ...

mesh优点,成本低,可以随时调整

网友:
面积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客厅+远端处两个路由基本可以搞定,如果想留一手,那就穿多条光纤.XDR5480之类.2.5G有,性能也够.
如果是要布局AP.那就的提前留好光纤线+预留电源+网线.WIFI7的AP功耗很大.普通POE不一定能搞定.
我觉得普通家庭没必要搞太复杂.满足日常所需就行了.例如宽带你2000M了.电视支持8K了,但是网上资源不多,意义也就不大.

网友:
能用有线就有线,无线的干扰大

网友:
选择吸顶式的

网友:
有吊顶的强烈建议吸顶AP,没有的只能壁装

网友:
我搞不来这些。我也是农村的房子,新房子在后面,老房子在前面。光猫装在老房子偏后一点。
因为后面是两层,用一个无线路由怎么也做不到全面覆盖,
后来没办法,从光猫分四路有线。
一路监控,一路电视,两路无线路由。
也就是说还是装了两WIFI,两个名字。
如果我们没在家就把后面的关了,做了很方便的开关,一键关闭。
前面的老人控制,也是一键开关,老人控制,通常他能不用的时候关了。这两个都买的指示灯很显明的路由器。
其实电信的电视也没用,后来还是把之前的卫星锅拿了一出来。
一来,没有会员啥也看不成,二来,老人不开的时候他喜欢断电源,第二天打开,不是那个台了,也不方便找那个台。不如卫星锅台多。也不用选台。

网友:
有线,穿墙衰减,数据传输,都是最稳定的,有条件当然是网线+AP模式,mesh就是没辙了,网线不好走,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