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比较松弛的绳子,搭很多个衣服架子,怎么能让它间隔不滑动到一起?

楼主(2023-12-31):
一个比较松弛的绳子,搭很多个衣服架子,必然的会滑动到一起,然后衣服干的慢!!!!

1.这绝对是个重大技术难题。。

2.要比较简单,成本低,改装简单的方法。

3.要很聪明的人才能想出来。

网友:
很简单的,把衣架钩子在绳子是搅一转就行了

网友:
每个衣服架与绳子间隔打个结

网友:
晾衣绳不是才几块钱包邮?
晾衣绳靠的是绳子上的孔卡住衣架,吹风也不会拢在一起。
普通绳子即使打结疙瘩挡住衣架,吹大风还是会聚拢。
最佳办法就是花几块钱买晾衣绳。

网友:
隔段距离打一个结不就行了

网友:
拉直绳子,花篮螺栓

网友:
不要随便下结论,自己的认知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成本低,不难解决,不需要很聪明,只要不很笨

网友:
把绳子打个圈

网友:
衣架和衣架之间加一根带卡槽的木棍即可

网友:
隔段距离打一个结

网友:
用万能的扎带

楼主:
打结这个不合适,因为绳子只是有下垂,打结长度肯定不行。。  比如是个粗铁丝呢?  而且其他人要用。

关键是如何用最怎么用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结这个不合适,因为绳子只是有下垂,打结长度肯定不行。。  比如是个粗铁丝呢?  而且其他人要用。

关键 ...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结这个不合适,因为绳子只是有下垂,打结长度肯定不行。。  比如是个粗铁丝呢?  而且其他人要用。

关键 ...

每个衣架挂勾两端用夹孑夹呗

网友:
每隔4厘米夹一个夹文件的小夹子

网友:
多备几个夹子,在有衣架的地方夹一个夹子。

网友:
夹子夹一下,或者用短绳子捆一下。
我在海上晾衣服都会用纸袋提手的短绳把衣架捆在晾衣绳上,七八级海风都吹不掉

楼主:
是类似铁丝的钢丝。没有办法打结。

我想在上面帮个木棍类的,哪怕是树枝。再用刀刻一些槽,或者木棍上再做些铁钩子

网友:
隔一段打个结。

网友:
绳子定了, 上夹子.
绳子没定, 打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