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红包撸的插头,做工挺好。

楼主(2023-12-31):
外观挺好,插头黄铜镀镍,强磁不吸。

网友:
外观挺好 围观

网友:
里面拆开了吗?

楼主:
两插的也有压线板,接线端子都是是压板式,不像那种螺丝直压损伤电线。

网友A:
不错的,大功率电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大功率电器可以用……

确实,做工实在,设计科学,比某牛,某西强多了。牛和西的三插也撸了几个,都是螺丝压接,不如这款的接线端子科学。

网友:
真的不第一次见插头有这种接线

网友B:
这个好,哪 买的?喜欢这样的结构。看上去安全结实。

楼主:
上段时间买的某牛摔不烂插头,用的2.5软线怕插头螺丝压不紧,压了个铜端子,结果直接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哪 买的?喜欢这样的结构。看上去安全结实。

7(keDbW6XrV1J):// MF3106
自个看看吧,也可以搜一下正泰,看看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
不错这种接线挺方便

网友:
做工很好啊

网友:
接线端子是压板式的确实不错。

网友:
和空开一样的接线方式,不错。

网友:
接线方式不错,就是厚了点

网友:
第一次见插头有这种接线

网友:
关键词、链接能否分享下呢

网友:
这种结构接线稳当

网友:
看上去,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