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刀头的防滑设计

楼主(2023-12-31):
PB,维拉,我都没有
买过最贵的螺丝刀是考伯特

直到发现ACR这种防滑批头
有手动螺丝刀

也有电动批头
“棱纹式”ACR 批头可显著降低凸起偏离的效果,特别适用于拧松腐蚀或涂漆的螺钉

再后来又发现刀头电镀金刚石涂层

还有十一字电工批头,设计理念都是主打防滑

已整理发值得买
https://post.smzdm.com/p/aqq3xz07/

网友:
高质量的螺丝刀值得入手,耐用才划算。

网友A:
有人说 这种划痕 防滑纹路 实际使用打滑,我想好像也是减少了接触面积了啊。
用过一些大厂螺丝刀,批咀是磨砂的,可能这种防滑更加合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 这种划痕 防滑纹路 实际使用打滑,我想好像也是减少了接触面积了啊。
用过一些大厂螺丝刀,批咀是磨 ...

试过横纹的批头,完全没有防滑的效果,而且凸起的部分更容易磨损。
维拉有激光刻蚀的工艺,不是那种横纹的波浪效果。

至于你说的磨砂工艺,从直觉来说,可能有效果,不过我接触过的光滑居多

网友:
维拉的这种螺丝刀用着还行,比较难卸的螺丝,用这种好卸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横纹的批头,完全没有防滑的效果,而且凸起的部分更容易磨损。
维拉有激光刻蚀的工艺,不是那种横纹 ...

横纹的原版ACR在美国有商标,应该原始发明厂家的能用,但国内仿品像我买的那只是画虎难画骨,不得要领

网友:
PH 指的是 Schroefbits Phillips
日文说的 是 ACR 是缩写,日本是JIS ,螺丝头上带小孔标识螺纹起点,凡出现 PH0 PH1 ……等价可用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6519058

网友:
这种设计根本就起不到什么防滑的作用。拧螺丝的关键在于刀头要和螺丝契合。相反的,做了这种横纹之后,可能契合度就没有那么高了,更容易打滑。如果到了需要这种防滑才能拧的螺丝,说明不是刀头不匹配就是螺丝不标准。那只能凭运气换非标准的刀头了。

网友:
用过,很垃圾,智商税

网友:
起不到什么防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