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兄弟们帮忙看看这个混水阀的下排水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23-12-31):
上次发的水龙头被冻掉的,今天回老家把水龙头拿到手里边拍了几张照片,看完以后直接懵逼,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连接的?难道底下还有一个阀门吗?底下水龙头到底是如何连接阀体的?实在是看不懂。不知道买什么配件?

网友A:
你发的都是局部图,看不明白……

网友B:
你拆的时候没看,这东西不就多几人改变水向的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时候没看,这东西不就多几人改变水向的阀吗?

回家就给大嫂帮忙打扫过了,不知道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都是局部图,看不明白……

全部都在这,不知道还缺啥了

网友C:
里面是不是断了一节

网友:
我家的混水阀也坏了,一直加水  还没处理 型号上水管有一个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不是断了一节

不是的,那个铁管是小花洒的水管,没有断

网友:
这东西有实物有图几下就能拼出来,拼不出就是缺件

网友:
应该与这个一样

网友:
不就洗个澡吗?搞这么麻烦?

网友:
感觉是用胶水粘上去的

网友:
不会安装、看不懂,就拿去找老板呗。

网友:
上面不是有花洒,淋浴标志转动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都得卸下来,先装刚拿来哪个,然后在整体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在这,不知道还缺啥了

想要获得帮助,需要全景图片。你这些图,都是拆开的,局部特写是啥意思?问题在这局部吗?

网友:
不是旋转螺纹的?

网友:
https://m.toutiao.com/is/i87RFKWS/ 【家庭维修青岛老朱】淋浴混水阀水龙头漏水,拆开看看结构很简单,轻松修复 - 今日头条

网友:
手拿这个中间的空心螺杆装反了吧  都有图了    如果按照你手拿的原样子装就是水龙头朝上面了

网友:
也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