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心惊胆跳拆个小牛N1S锂电池

楼主(2023-12-31):
小牛N1S电动车过了一夜,仪表板突然显示故障代码191,送售后检修说是锂电池坏掉了,按电量测试按钮没显示,处于休眠或者保护状态。换新的要3000多元,5年车才开了13000多公里,实在不舍得。
几番挣扎,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拆开看看内里乾坤。
第一次拆20多斤重这么一个大“炸弹”,手有点抖,真怕稍微不小心给放烟花了。

遵循“胆大心细脸皮厚”的原则,一把螺丝刀开拆。

据说蓝色标签纸是LG,头版绿色标的才是松下特斯拉同款。
7000多元的车价稍稍失望。

掀开标签纸松开下面隐藏的两颗螺丝,把插座卸下来

背面做工有点粗糙,直接用胶防水固定

电池盒用4颗长螺丝固定,拆最好用电动螺丝刀,不然累人

电源插座

这个是检测线和电量显示LED组件

电池组外层绝缘纸包裹

楼主:
里面还有一个防呆插座

带上去年疫情用剩下的医用手套,一是怕被电击,二来怕天气干燥静电把电池保护板元件给击穿。

防呆插座

把几个插座拔掉

量了一下,电池组电量

防水标签上下各一个,两个都没变色。

LG动力锂电池,据说有170颗。想到这么多炸弹,手再抖,没细数。

把内衣也扒了

电池组排列很工整

楼主:
见到侧面的保护板

换个角度

红色正极电线

网上找了资料,据说191是电池通讯芯片损坏,小牛各个版本用不同的芯片,有485,有用TP8485E,我这块板用的是8485

去某宝买了2个tp8485,1.5元还包邮。想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下单那天夜里,梦里都在笑。

就是这颗已经涂胶的8脚IC,只有在灯光斜照的角度,隐隐约约能开到上面的刻字是tp8485

梦醒时分,现实是残酷的。即便换了IC,电池组也还是没反应。

楼主:
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组电池压差不大,基本平衡。

咬咬牙,从某鱼找到一块60V26AH的正常板,直接替换原来的坏板

前后两块背面对比

网友:
看看哪颗拖后腿了

楼主:
买保护板的时候,我请老板顺带将循环次数清零,换板后满血复活,电池组完美修复,甚至觉得车子比之前还有力,是打了鸡血,还是幻觉,不得而知。

在2024年元旦来临之际,一介草民实现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美好愿景。

在这里,祝拆机论坛的拆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池内部有计数器,5年到期,自动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部有计数器,5年到期,自动锁。

使用寿命都安排得妥妥的啊,太坑了

网友:
看看闲鱼18650电池为什么那么多了

网友:
拆开补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寿命都安排得妥妥的啊,太坑了

电池折价,一天不用2元钱,
可以对比:
广州的有线电视收费,26.8元/月。

网友:
只要测试内阻,如果没问题,换个保护板就好

网友:
测一下低电压的是哪一组  然后再补电试试  有输出之后再带负载测试哪一窜掉压快

网友:
五年多的车,170颗电芯,可能不止坏了一个!

网友:
估计可能是个别的电池变差了

网友:
191代码是  电池通讯故障,直接看看BMS保护板。不过自己好像也不好修。
我的小牛才2000多公里,就直接电池满电但是车上显示红灯报警了,3年质保期内返厂维修了。天能的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还有一个防呆插座

一分钱一分货,用料不错,LG电芯。

网友:
一组一组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