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奥克斯X-SJX3电热水龙头

楼主(2024-01-01):
亲戚的奥克斯X-SJX3电热水龙头,说是不加热了,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电热水龙头,外观背面。

外观正面。

电源插头是带漏保的。

背面有超压保险塞,压力过高,会弹出。

这是注意事项和型号及技术参数。

热水出口,两边两颗螺丝,可以拆下下盖。

拿掉下盖,前盖也可以拿下来了,露出了温度显示板。

拆掉电源线上面的一颗螺丝,就可以拆下上盖,这里是接线的地方。

上盖,下盖和前盖。

拧下四角的螺丝,拆下热水出口。

里面是加热的电热管,电阻大约14欧姆。旁边的是热水出口,热水是通过中间的不锈钢管出来的。

这是温度显示板,上边左右两根线是电源线,中间与左边相连的两根线是NTC测温线.

这是接线盒,右下方大十字螺丝是相线L,它上面那个铜螺母是加热管的接线柱,压着的是零线N和温度显示板的电源线。中间的大十字螺丝压着水压动触点和温度保险。左上角的铜螺母是加热管的另一个接线柱,连接着温度保险和显示板的电源线。这个接线柱的最下面,是地线E,连接着加热管的外壳,作为漏电保护。这个接线柱右边,是温度保险和NTC仓。

这是拆掉温度保险后,搭在边上的是NTC。

这是拆下来的水压开关的动静触点,烧蚀很严重,3300W的功率,15A左右的电流,工作条件很恶劣。

水压开关动静触点座。

这是加热管接线柱的螺母。

加热管和NTC。

标识:3300W,YN22/12。

水加热的地方,靠上方的长方形凸起,是冷水进入时的压力仓。使用热水时,冷水进入压力仓,再经过压力仓的小孔进入加热仓,利用压力差顶起压力开关动触点,接通电源,进行加热。

黑色的是压力开关薄膜的压盖。

拿掉压盖,露出薄膜和顶杆。

拿掉薄膜。

这是压力开关的组件。

再看看薄膜和顶杆。

温度保险,粘了一层导热硅脂。

擦去导热硅脂,显示参数:HF120℃,RF16A250V。

对压力开关触点进行了打磨。

检测NTC,电阻值110k。

用手捏住NTC,电阻值下降到90.6k,说明NTC没有问题。
现在看来,不加热是由于压力开关严重烧蚀引起的,把两个触点进行打磨,安装后对静触点位置进行调整后,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