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LINK和DAPLINK哪个更好?

楼主(2023-12-31):
想打板搞一个用来给STM32的单片机下载和调试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一点呢?
https://oshwhub.com/kktt/stlink-v21
https://oshwhub.com/jixin002/daplink_j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小呆玩得溜,
https://blog.csdn.net/zhouml_msn/article/details/105298776

51没意思,主要是我对STC很反感不想用,还是玩STM得了。。。还有树莓派RP2040也是很好玩的板子,建议你也撸一块,合宙9块9包邮可以用签到红包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小呆玩得溜,
https://blog.csdn.net/zhouml_msn/article/details/105298776

不错,打了技小新的DAPLINK,据说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小呆玩得溜,
https://blog.csdn.net/zhouml_msn/article/details/105298776

卧槽,发现技小新有两个,我打了第二个,但是貌似第一个浏览量更多,第一个比第二个好?
https://oshwhub.com/jixin002/stm32f103c8t6_cmsis-dap
https://oshwhub.com/jixin002/daplink_jx

楼主:
引用 楼主:
卧槽,发现技小新有两个,我打了第二个,但是貌似第一个浏览量更多,第一个比第二个好?
https://oshwhub ...

卧槽,用的单片机不一样,下面用的是没听说过的LPC开头的单片机,日。。。打错了

网友:
还是JLink好用,就是太贵了,如果不是商业用途,买个D版的JLink Plus吧。

网友:
stm开发建议用stlink呀,v2.1还有串口

网友:
打stlink v2,可以刷stlink也可以刷D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用的单片机不一样,下面用的是没听说过的LPC开头的单片机,日。。。打错了
...

LPC是恩智浦的单片机啊,你用这个又得开发环境、语法程序编译调试怼一遍,麻烦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发现技小新有两个,我打了第二个,但是貌似第一个浏览量更多,第一个比第二个好?
https://oshwhub ...

直接用普通的Bulepill改一个

网友:
玩stm32就用stlinkv2就够了,什么虚拟U盘串口也没啥用,主要就是下载程序和在线调试,至于速度差几秒根本不是事,程序越大,擦除时间占了很多,下载器差别在于数据传送,我对比过手上的stlinkv2, 1.8MHz和4MHz下总时间差的很小,不会象字面上差一倍,原因就是前面说的

网友B:
打个JLINK OB版。就是一片STM32F103C8T6的最小开发板。。

网友:
好像,有一个是刷不同的固件,stlingk和jlingk可以2种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打了技小新的DAPLINK,据说挺不错的:

win7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个JLINK OB版。就是一片STM32F103C8T6的最小开发板。。

用CBT6也可以,比C8T6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