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废头螺丝钳/打滑螺栓拆卸钳-我来帮大家测测仿品

楼主(2024-01-04):
废头螺丝钳,打滑螺栓拆卸钳,滑牙螺丝钳,螺帽钳,
特点是十字交叉的双V钳口
网上能找到三种:
1.大名鼎鼎的KNIPEX凯尼派克TwinGrip

楼主:
2.世达70501打滑钳

楼主:
3. 工程师老虎钳,螺钉龙

楼主:
上面这些都挺贵,穷玩工具,收藏了但没舍得买。
最近看到国产二十多元的仿品,就买来对比看看

这把HANIPEX已经是我买过的最贵的钳子(台虎钳不算钳子)

同样是八寸,但鲤鱼钳只有五档,最大开口不如二十档的水泵钳(duralast水泵钳也是仿凯派)

楼主:
对齐程度还行,重量尺寸和原版一样,还原度看起来值这个价

楼主:
这个钳子不带剪切刃,不能用老虎钳那样剪钢丝的方法来测钢火,手头也没有硬度计

钳子上打了crv标,只好用长期使用磨损程度来考验质量了

网友A:
图1 那个 就这卖180  我不知道买个大力钳? 拆那种十字的滑头螺丝力度大很多   再说说外六角和内六角滑头的  外六角滑头直接用小一号或者英制花键套筒敲进去就拆了  内六角的滑了也是用大一号的花键敲进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那个 就这卖180  我不知道买个大力钳? 拆那种十字的滑头螺丝力度大很多   再说说外六角和内六角滑头的 ...

轴向夹持,大力钳也是平口,鲤鱼钳窄头适合狭窄空间,
国外产品贵,所以我买国产平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夹持,大力钳也是平口,鲤鱼钳窄头适合狭窄空间,
国外产品贵,所以我买国产平替 ...

但是不需要持续用力  你发的那个需要持续用力 而且还没大力钳那个力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向夹持,大力钳也是平口,鲤鱼钳窄头适合狭窄空间,
国外产品贵,所以我买国产平替 ...

兄弟,期待您的测试,但我也认为,大力钳是首选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
我也很感兴趣

网友:
世达打滑螺栓拆卸钳 7“ 特殊设计的头部形状及齿形,适用于拆卸变形打滑的螺栓或拧死的螺丝,Cr-V 合金钢材质,钳体牢固寿命长,采用大齿设计,不易打滑且更加耐磨,钳体轻巧华设计,贴合手形,方便携带。世达终身保用产品,原产地日本。

网友:
想看看这个仿品拆马车头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期待您的测试,但我也认为,大力钳是首选

我有个马车头螺丝要拆,不知大力钳能不能夹住那么扁的螺丝头。

楼主:
商品介绍照片有车牌防盗螺丝,估计和马车螺栓差不多,等哪天找到这样螺丝拆了试试
先夹持一个普通螺钉看看配合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马车头螺丝要拆,不知大力钳能不能夹住那么扁的螺丝头。

这种螺丝夹住扁头有什么用?下边有个四方卡着呢,要从另一边拧螺母才行。

网友:
凯尼的和国产的这个我都买了一把,凯尼的咬合力强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螺丝夹住扁头有什么用?下边有个四方卡着呢,要从另一边拧螺母才行。 ...

下方那个四方卡口滑口了,卡不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方那个四方卡口滑口了,卡不住了。

角磨机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角磨机或者钻头基本都能搞定,锈的牢的钳子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