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VIVO适配器(A152A-090200U-CN1)

楼主(2023-12-31):
同事的,最高9V2A,说充电很慢。
拆开就发现滤波电容怀孕了,400V18uF的貌似,手头没有,就更换了一个400V22uF的(从倍思氮化镓充电器里拆的)

拆开抠胶时发现有零件给带下来了

元件脱落的位置

拆开全家福

抠下来不止一个

这才是真正的全家福

这个角度能看见怀孕电容的规格

修好复原,手头没有白色的704了就用灰色的704粘吧

接缝里都是灰色的704

像是勾缝不?

这是网上找来的图片,我拍的时候忘记拍型号了

网友:
电容鼓大包了

网友:
电容鼓的很明显

网友:
现在的电容质量差,换上的电容应该不错。

网友:
正好有白色的恰恰没灰色的

网友A:
以前也用过704胶,结果三天都没变硬,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壳子是敲开的还是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壳子是敲开的还是撬开的

敲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用过704胶,结果三天都没变硬,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704是软的,不会变硬。

网友:
这款充电头好多年了

网友:
鼓励一下,不错。

网友C:
9V电压是在什么电器使用的?

网友:
零件掉下来居然没掉焊盘,之前估计已经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V电压是在什么电器使用的?

QC2.0开始就支持9v,那时候用高通处理器的手机很多都是9v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电压是在什么电器使用的?

有些手机支持9V快充

网友D:
电路板上的胶去掉(或不打胶),是不是更利益散热?

网友:
为啥掉的都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上的胶去掉(或不打胶),是不是更利益散热?

我觉得打胶有2个作用,1是固定元器件,比如变压器这种大的,防止摔掉器件,2是有利于散热,可以传导到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