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拯救东鹏行动

楼主(2024-01-01):
放假到家第一时间被投诉家里的东鹏马桶罢工了

很难按压去水,现在买配件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只能打开检查罗
型号:lic w20098  房子第二次装修购入,使用超过十年了

打开盖子
果然是坏了,有一片水件断开

观察一下,半圆胶片断裂
先用纸比划一下塑料片大小

用笔描边把形状画出来

剪出画下的形状,在好的那边比对一下实际大小

左右大小是一样的

把半圆再销下边帖在不锈钢片上

用记号笔描出需要的形状

老A铁皮剪剪出需要的形状

破损的塑料片先用401胶水初步固定一下

待胶水凝固后放上不锈钢片比对一下大小
(钢片得比蓝色塑料片小一点,太大可能会卡住)

征用小孩的橡皮泥

用环氧胶粘合,一个小时足够凝固

拆开橡皮筋检查一下牢固程度

反复按压确认

没问题就装箱测试并通过检测,问题解决

损坏了事主的橡皮,事后得赔偿一块新的

铁公鸡最后还得花了4.5元解决家庭矛盾

花的钱有点多了,求大家打赏一下,安慰一下受伤的

网友A:
其实这个一整套放水阀,也就是十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B: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搞一截大小、粗细合适的铁条加热后熔进塑料件里面

网友:
我很奇怪,我家的除了电器类,马桶也一直不坏,真不知道以前买的质量好,还是人品问题好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东鹏特饮呢。

网友:
天鹏,东磁,东成,东鹏,东成西就 哈哈哈

网友:
更换后,质保期是多久?

网友:
因地制宜,解决问题,修的不错。

网友:
塑料件使用几年以后的确容易出现这个故障,没有想到修复方法挺简单。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楼主这动手能力刚刚的

网友:
这下塑料直接变成铁的了,又能用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一整套放水阀,也就是十块钱一个而已。

1.换整套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是洗手间用水是不能停的,麻烦
2.东鹏这套件X宝上搜要70-80,十块不一定能通用,且质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搞一截大小、粗细合适的铁条加热后熔进塑料件里面

好方法,有塑料修工具复更简单,但是手上没有

网友C:
心灵手巧,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有塑料修工具复更简单,但是手上没有

我入手了一个速热烙铁,由于无法控制温度,一直拿来当熔塑器用。
整两截铜管,换上,那头插入订书钉,几秒就能压进塑料……

网友:
好方法,快速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灵手巧,值得借鉴

感谢捧场

网友D:
看标题我以为是拯救东鹏特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我以为是拯救东鹏特饮

喝东鹏特饮,修东鹏陶瓷